[手持表] 维修DT9205A+万用表电容档故障一例

楼主(2020-05-14):
维修DT9205A+万用表电容档故障一例
故障表现:其它所有档位正常,电容档测量读数只有正常值的1/5。
由于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欠缺!
只能用排除法,检查了大部分二极管电阻电容,没有发现异常!又把LM324和74HC14D芯片代换了,还是不行!
转而怀疑转盘,由于弹片位置实在找不到参照图,鉴于其它档位都正常,暂且认为弹片位置正确!
修了一晚上,没有查出问题,早晨起来,仔细观察主板,然后就发现电容档转盘位置有两处过孔腐蚀严重,测量发现,有一个过孔不通。本来想修复过孔,发现很难,只好飞线解决。另外一个过孔腐蚀更严重,但,好在是通的,暂且不管他了,这个孔是独立的,没地方飞线!
照片里是测量1uf电容,可以看到,各个量程测出来的值只有0.2uf。 过孔修复后,就是1uf的正常值了!

另外,修复过孔有什么好办法吗? 我试过用焊锡填补,发现不行,孔太小,焊锡根本不流动,搞不好更严重了!

网友:
清理干净之后塞尺寸正好的细铜丝填上然后焊锡,再打磨光滑,我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转盘的过孔2楼的方法好,其他过孔飞漆包线吧

网友:
设计这个表的人也是个249.将过孔设计在簧片经过的路径上。不过也有可能是故意的,就是让它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