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玩一下万用表里的蜂鸣电路

楼主(2020-05-14):
最近修万用表,看到蜂鸣电路简单独立,决定复制一下试试,成功了!纯垃圾做工。一正一负一个触发,触发低电平时蜂鸣器不响,高电平时蜂鸣器响。元件清单:CD4011一个,2M电阻一个,1M电阻一个,221电容一个(没有 用的471代替),看图的原理,应该是改变电容电阻的数值,能改变蜂鸣器的声调。看图,首先是原理图:然后是做出来的效果,没用洞洞板,直接堆的

飞利浦的?

有兴趣的自己玩一下吧,把老机械表加个蜂鸣档

网友:
不如买一个有源蜂鸣器来改更简单。

网友:
感觉还是电磁式蜂鸣器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