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旧电动车铅蓄电池维修

楼主(2020-05-14):
研究了2天发现电瓶车的电瓶居然还是可以维修的成功率还有90%。发现论坛没有类似文章我就总结了这2天的经验分享一下。
电瓶是超威 6-dzm-20 电动车20AH 铅蓄电池。跑了2年现在只有跑跑周围5公里左右把回来自己组了个简易放电设备如图 拆回来100W 灯泡放电时间只有20分钟
某宝或者某多来回试了几种产品都不行最后发现一个可以修复的东西还很便宜
就是这个1.28原液 实际就是稀硫酸比重1.28
开始按店家的方法添加直接洗白电瓶后面自己研究的方法可以让电瓶基本回到原来80%的容量放电时间到60或者70分钟
最后我自己研究的步骤是:1.先放电值电压9V-10V ;
                                       2.每个孔加液体不管多少毫升只要加上刚好淹没极板就行不要太多水在里面晃。
                                       3.检查水是不是吸收干了干了在加点如果薄薄一层水(淹没大概1毫米)等待5小时等电瓶极板吸收水分,5小时后发现还有水在表层就用注射器加个软管把多的水吸走
                                       4.充电用横流充电器充电一般在2A 左右不超3A 。慢慢充电15小时左右。一般发烫不管30 40 度,如果发现电池发烫严重,那就证明电池极板短路就停止充电放弃电瓶

网友A:
旧铅蓄电瓶铅板易变形,底粗上细,影响性能,严重时会短路,无法正常充电。补充修复液或电解液只是治标,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铅蓄电瓶铅板易变形,底粗上细,影响性能,严重时会短路,无法正常充电。补充修复液或电解液只是治标,解 ...

部分可以短路就只能放弃

楼主:
切记充电发热严重的一定放弃就像楼上说的有短路。部分能修效果还可以。开始放电时间100w 电流在11A 放了20分钟
修复后放电在60分钟以上

网友B:
对于缺水的电池确实可以这样干

网友C:
个1.28原液 实际就是稀硫酸比重1.28.问一下,能告知店名和商品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缺水的电池确实可以这样干

就是尤其大电流充充电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1.28原液 实际就是稀硫酸比重1.28.问一下,能告知店名和商品名,谢谢!

就某宝或某多多搜就行了1.28原液,电瓶修复液 稀硫酸1.28 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