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手机远程控制打卡

楼主(2020-05-14):
单位钉DING考勤,有没有办法远程控制手机打卡?想法是单位放一个手机,用wifi链接网络,无手机卡。真正的手机随身携带,通过远程控制放单位的手机打卡,各位大侠是否有相关经验?这种控制是否可行?

网友:
真聪明,实体机打卡。。。

网友A:
AIRMIRROR        字数补丁。EXEhttps://www.airdroid.com/zh-cn/

网友B:
先安装太极,然后安装钉钉助手,剩下的就是打开助手虚拟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安装太极,然后安装钉钉助手,剩下的就是打开助手虚拟定位

这个不行,系统能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RMIRROR        字数补丁。EXEhttps://www.airdroid.com/zh-cn/

回头弄这个试试,具有操作性

网友:
远程控制,再简单不过了

网友:
让同事用你放在单位的手机打卡。

网友:
用个软件是定时启动钉钉,用钉钉的自动打卡。https://www.lanzous.com/i9epo8f,试试看吧。

网友C:
给手机装一个远程控制软件就行,不过不是每个手机都有这个软件。我以前试过这么玩。用电脑或者其他手机能远程操作这个手机,当初是怕万一手机屏幕坏了,需要导数据安装的。而且我以前用的一个LG手机,自带一个用电脑远程控制手机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手机装一个远程控制软件就行,不过不是每个手机都有这个软件。我以前试过这么玩。用电脑或者其他手机能远 ...

软件名??

网友:
向日葵有控制安卓手机的功能

网友:
用向日葵就行

网友:
定时自动打卡不香吗

网友D:
Wi-Fi打卡最简单了,我自己都做了好几个成本也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i-Fi打卡最简单了,我自己都做了好几个成本也便宜

详细说一下 怎么操作的?

网友:
https://post.smzdm.com/p/ax02zrd4/?send_by=7248072689&from=other
这里有教程,就是前面有位兄弟推荐的软件。

网友:
装一个程序  类似XPOSED EDGE 这种,定时启动钉钉
然后钉钉的打卡开启 极速打卡 功能
那么到点了,EDGE就会启动钉钉,钉钉就可以极速自动打卡了
当然,还有钉钉助手能做到机不离身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钉钉不是要实时自拍上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详细说一下 怎么操作的?

就是用硬件模拟Wi-Fi打卡,比较简单,成本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