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充电宝聚合物电芯可以改电动自行车电瓶吗?

楼主(2020-05-14):
废品站很多充电宝,一般三、五元一个,这不没忍住,陆陆续续拿了七、八个,全是挑聚合物的拿,我在想,聚合物充电宝都是10000mah的,拆电芯搞成13串,当电动车电瓶,不知道可不可以?大家说说利弊。

楼主:
输出电流够不够?

网友:
电池一致性很难搞,半路掉电

网友:
这10000容量水分太大。另外,这放电电流太小,充电管理不方便。

网友:
呵呵!想多了,除非容量超大,要不然非动力电池不可!

网友:
不怕鼓包爆炸爆菊的话尽管试试,这种聚合物电池的大电流放电性能不是那么理想的

网友:
电池分动力型和容量型,一般这种都是容量型,放电电流太小不能用在大电流设备上

网友:
一致性差,做不了,做了13串也容易坏

网友:
第一 这种电池不具备大电流放电能力 第二 不同牌子不同的聚合物电池性能不一样  一致性太差

网友:
不可以,我之前干过7串的,开两转之后电池都变成气球

网友A:
容量型电芯,放电倍率控制在0.5c,也是一样的用啦,

网友:
楼主论坛潜水(浏览)学习时间不够。锂电池知识需要认真学,风险大。
收到好的充电宝改着自用或交易还可以。

网友:
充电宝的电池做不了电动车电池,放电电流不够,电池会发热,那个小米充电宝2出吗?

网友B:
大家忽略了一个事情,就是楼主如果收集足够多也是可以的,比如十并十三串,给电动车用够了。一只电芯提供0.5A-1A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型电芯,放电倍率控制在0.5c,也是一样的用啦,

0.5c那就是5A。

正常450w的电动车最大电流18A,巡航电流7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家忽略了一个事情,就是楼主如果收集足够多也是可以的,比如十并十三串,给电动车用够了。一只电芯提供0. ...

10并13串,就是48v 100Ah。  你品品。

网友:
电动车还是老老实实用铅酸电池吧,耐操,安全。

网友:
可以,一般12ah电池仓可以做个30-40AH,0.25C放电没问题

网友:
不行,均衡问题就很大的,容易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并13串,就是48v 100Ah。  你品品。

应该挺香的,哈哈,标称一万毫安时的电芯,算它衰减老化虚标还剩一半,50AH也还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