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SD大乱斗!2258H被超越!

楼主(2020-05-14):
之前老范在玩as2258
仔细一看速度真不错
本期是应了坛友和我爱论坛里的人
专门发一期评测
看看这马甲玩意能PK掉58H?
本期重点是as2258
其他的ssd几乎都是客串
以下是参赛的ssd信息:
1.自制58h+三星3d tlc固态(不掉速)
2.清华紫光s100
3.之前某小白推荐的铭瑄独裁480G
4.光威悍将1.5T
5.as2258+4贴b17 tlc
6.金存pssd(这个也是被我爱论坛老站的小白吹上天的pssd)
话说在这里
不得不提这些主控马甲关系
ps3111=as1258=IT6081=某士顿xx型号

因为这些ssd都有cache(58h除外)
掉了速全是垃圾
我一个7200转的hdd速度都是他的1.5倍
这里只测缓存内分数

该说的都说了
直接开始
1.58H跑分

等分参考:三星860evo
2.as2258跑分

等分参考:pm871b
3. 铭瑄独裁、光威悍将、金存、s100跑分

都是跑分好看
一用就烂
尤其是光威那一款
过半就掉速

相当的惨
4k、大文件都会受到影响
这玩意根本不推荐
还有某小白推荐的独裁
可以顶住60G的流数据
这个量完全够用
但是写满之后会发现
就是写入放大严重!
直接放大三倍
很多tlc的ssd都这样
所以说占用超过80%
是很多tlc的ssd一个警戒点
基本上都是缓存所导致
所以说
不要看着tlc便宜就去碰
好的tlc你保证不掉速碰碰也是可以的
跟我强制mlc差不多
关键是现在小白把tlc吹上了天
mlc有几乎绝迹
所以说市面上可用的mlc除去diy之外
几乎少之又少
你贵一点就会一点
贵有贵的好处
可是现在很多小白不懂
他们认为便宜好看就是王道
实际上受害的还是你自己
这就是人心!这就是德性!

楼主:
如果8贴写速能和老范的跑分差不多

网友A:
怎么就没有自制M.2 nv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就没有自制M.2 nvme?

这是sata界的pk

网友B:
AS2258 SLC模式乱入!

网友:
考虑到长期稳定使用,也考虑到闪存寿命,有外置缓存方案的ssd肯定是首选。

但是目前的市场情况下,无缓存的低端主控方案的ssd,因为有价格优势,反而占据大半个江山。

为了在高性价比的ssd红海中杀出一条血路,各厂商也是无所不用其极,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跑出更好的分数(达到短时间内的高性能)。

但是跑分不能说明一切问题,低端无缓存主控方案的ssd要想长期稳定使用,既看闪存品质,又考验主控和固件算法。
所以,乱斗现象会长期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2258 SLC模式乱入!

整1100分不错
4k 64啥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2258 SLC模式乱入!

这速度不错
58h有了接班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1100分不错
4k 64啥的很不错

看我这个冲出天际的跑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这个冲出天际的跑分

厉害!
也是as2258?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
也是as2258?

是的,看固件名称就知道了。隐约记得是东芝的MLC颗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我这个冲出天际的跑分

这个分是用16384K的原因吗?从接触这个软件至今,SATA盘的4K-64读写没有超过400MB/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分是用16384K的原因吗?从接触这个软件至今,SATA盘的4K-64读写没有超过400MB/s。 ...

我也不知道啥原因,跑抽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我这个冲出天际的跑分

老哥你这个盘是打鸡血了吗

网友D:
懂得人少,都是图便宜,包括我买拆机的s3700 800G的也是图便宜。我有个金典的s400 240G还不错,还用着2个拆机的s3700 100G的,还有个云储的120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懂得人少,都是图便宜,包括我买拆机的s3700 800G的也是图便宜。我有个金典的s400 240G还不错,还用着2个拆 ...

云畜的来张图呗
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云畜的来张图呗
看看

不咋地,你要什么图,我明天上吧,拆机图没有可以上测试速度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咋地,你要什么图,我明天上吧,拆机图没有可以上测试速度的图

测速图片

网友:
明天上图。等

网友:
评测现在都只用一个ASSD 了? 楼主多上点 不同的测试手法,看下这些盘的算法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