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熊猫LE49H07S-UD二合一电源板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20-05-14):
      型号如题电视机一台,不能开机,红色电源指示灯闪烁。开盖测电源板输出各路电源:5VSB、V+、STB均大幅度摆动,拔出输出排线
电压能稳定,初步怀疑主板待机电源负载有短路。然而进一步测量待机状态下各路输出12V一路输出始终为0。断电测12V对地0.3欧,测并联
两只整流管正反0.3欧。断整流管其中一只检测其已短路,在线的另一只正常。试送电,电视机点亮正常。
      修该机无资料,查看较多案例,大功率整流管出问题的不在少数。其中故障现象与本机完全相同的一例经查为二次绕组断线。某路输出
没有,当然不是开路,就是短路了。
      参考电路图:

网友A:
这个问题真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真不好吧.

愿闻其详

楼主:
辅助电源一排六只整流管左数第四只短路,运气好,第一剪子就把坏的剪了。

辅助电源部分,测12V始终为零。别的多少有电压摆动,不正常。

开关电源控制OB5269CP,PFC控制FAN7930C。

背光控制BD9211F

开关电源控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