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晶振是选温补的好,还是恒温的好

楼主(2020-05-14):
        在一些测量仪表要求比较高的测量,是用温补晶振还是恒温晶振好
如今的温补晶振在常温下精度可达0.1ppm,全温也可以到0.5ppm,频率品种多,稳定时间短,
价格也不高,恒温晶振在全温下精度可达0.01pp,需要稳定时间长,品种少,价格昂贵,

网友A:
先说说楼主准备做什么吧?
巡航导弹?还是宇宙飞船啊?

业余时间玩玩单片机,一般的普通晶振就足够了。
高级晶振就算拿到也伺候不了。

网友:
价廉物美够用就好

网友:
 自己玩拆机 rx8025来一个

当然了 真的有必要么?

个人焊接 焊点也不好搞的很好……

网友:
论指标,两种相比之下,当然是恒温。

如果做时钟,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发的帖子:玩“高精度”时钟/万年历的都来看看所需条件怎么计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2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楼主准备做什么吧?
巡航导弹?还是宇宙飞船啊?

是测量仪表,不是飞机导弹

网友B:
用温补晶振改过一台频率计,好处是即开即用,目前精度估计还有0.1ppm,明年就不好说了。
也买了几只拆机的恒温晶振,价格跟新的温补晶振差不多,暂时还没用起来。
据说GPS模块能输出秒脉冲,精度很高,想用它来校准晶振,不知该怎么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温补晶振改过一台频率计,好处是即开即用,目前精度估计还有0.1ppm,明年就不好说了。
也买了几只拆机的 ...

原理很简单,毕竟频率是最容易实现高精度测量的信号。
用GPS的秒脉冲分频后去做闸门,控制晶振信号的通过——这部分用一个与非门74HC00就可以;用一个足够位数的计数器去对晶振信号计数。
假如你的晶振是10MHz,秒脉冲2分频,那么1秒闸门时间内,计数器的计数值就应该是10000000个。数值低了或高了,就用电位器或DAC相应的微调恒温晶振的控制电压……如果需要更高精度,那么就把秒脉冲继续分频以活得更宽的闸门时间。
以前做时钟相关产品时做过这样的板子专门用来校正晶振频偏。应该比市面上卖的绝大部分频率计都要准确——为它们都是基于内部的频率基准,比GPS时钟精度差远了
等有空翻一下就文档专门发个帖子。

网友:
GPS秒脉冲精度可达到15ns,相当于0.015ppm。分频后还可以进一步提高精度,因为这个15ns只是抖动,不会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很简单,毕竟频率是最容易实现高精度测量的信号。
用GPS的秒脉冲分频后去做闸门,控制晶振信号的通过 ...

校准好方法

网友:
测量仪表上的电阻要求比晶体高,0.1%的电阻引起的误差远过于晶振,除非LZ是做频率计的。

网友:
用铷钟或GPS驯服钟

网友:
看看这样的恒温槽
拆旧货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68

网友:
仪器用建议选ocxo,另外一般时基要求比较高的仪器都有高稳选件可选啊,买时候没选?另外一个方案就是GPS驯服钟,我现在就是用的这个,symmetricom的exactime6000,统一给整个机柜里的所有仪器提供10M信号

网友:
长时间不断电用恒温的,经常断电的话用温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