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淘宝35的筋膜枪拆解,顺便加装电池

楼主(2020-05-14):
看到又很便宜的筋膜枪,就怀着好奇心去整了一把便宜的回来,顺便看看和曲线锯有啥区别外观很威武的,比海鲜手钻要大一号

先把胶塞弄掉

拆开四个螺丝,主体就露出来了

偏心轮和联杆,

这连杆看结构,应该是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电路板,够简单了

全家福

接下来是重头戏了,我这个是插电版,平时用要拖着电线,现在准备把海鲜的电池换上去,升级为充电版

海鲜电池开盖

接上电源线,加个物理开关,防止带机时把电池过放了

直接接到原来电路板的输入接口上,

试一下,OK,正常工作

装了电池后,电机的位置会紧凑了一点,但是偏心轮的位置也还够

把所有的螺丝都装好,蹬蹬登,升级版充电筋膜枪做好了。又可以扔一边去了。

网友:
所以,这东西几十块的和几百块的,单说按摩功能,用起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种东西就是一个电机带动偏心轮,再带动按摩头,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按摩还是有一丁点效果吧。

网友A:
动作片里见过把曲线锯的锯片换成大人玩具,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换?

网友:
改电锯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作片里见过把曲线锯的锯片换成大人玩具,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换?

你很有想法,请展开来说

网友:
弄台废旧桌子开几个孔,加一个框架和弹簧夹头等,可以改电动拉花锯。

网友:
现在很流行这个,有什么作用?感觉捶的生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动作片里见过把曲线锯的锯片换成大人玩具,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换?

大人玩具是什么请明示

网友:
真是够简单的,功率还不如曲线锯呢

网友:
这东西  太重 自己用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人玩具是什么请明示

要开车了?

网友:
谢谢分享,哈哈,感觉还能降价

网友:
这价格可以啊
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
很快就像锂电钻一样白菜价了吧
就是质量和价格一样

网友:
在球头那里装个灰机杯试试

网友:
这个东西手持的设计我觉得不好,我准备改成台式的
上了一天网课,脖子都酸了,我还要用手拿着绕一圈去那个吗,要是有个人给我拿着那坐电脑旁边一天确实有效,至少不酸了,不过有人给我拿着按摩枪,还不如直接让他给我按摩

网友:
放松肌肉用的,相当于给肌肉做推拿,能缓解酸痛感。不过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些肌肉少又紧实一点的人,拿它按摩反而会觉得振的不舒服

网友:
孤陋寡闻了  这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我也败了一把试用,给肌肉按摩还是可以的。准备也改锂电,电池有保护板不怕过放。它那个适配器标注12V3A输出的,可以直接驱动电机,电流应该不会小,空载测了一下电压12.6V,正好是3串锂电的充电电压。如果用这个适配器直接给电池组充电,初始充电电流直接2A以上了,电池组估计受不了发热厉害,楼主请测试一下充电时电池组会不会发热厉害。

网友:
把手那边封口怎么做?楼主继续上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