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天时地利解决竹木质纸巾盒开裂

楼主(2020-05-14):
半年前买了两个“竹木质”的纸巾盒
   之所以说是“竹木质”,商家宣传是全竹的,实际上抽拉底板是复合材料木质

北方冬天寒冷,室内暖气干燥,刚入冬纸巾盒接缝处开裂变形

冬季最严重时开口很大,底盖无法闭合

想过很多解决方案,最后只能等到春暖花开之时

原因很简单,冬天暖气干燥,春季停暖气后室内空气慢慢湿润,在经过几次春雨的滋润

之前开裂变形的地方慢慢复原,裂口变小,正是修复之时

↓使用的耗材:小铝片(易得品)

↓钻孔

↓注意位置,使铝片一端正好嵌入

↓另一端亦然

↓压紧,涂胶固定

↓一面四个

↓另一面两个

铝片来源,每双袜子两个

                                    庚子年四月廿二

网友A:
曲别针,
钉书针,
应该也都可以

网友B:
这个铝片很软啊,冬天竹板再次变形的时候,有没有可能铝片插入木板那头被扯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别针,
钉书针,
应该也都可以

这些会生锈,铁稍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铝片很软啊,冬天竹板再次变形的时候,有没有可能铝片插入木板那头被扯开 ...

固定时用胶,顺便把之前开裂的地方粘合

网友:
用木工胶即可。这个效果不会太理想,铝条太软了。

网友:
刀架开裂我直接打孔用螺丝拧上。

网友:
这个工艺叫做锔

网友:
用乳胶,是不是更好。

网友:
既然身处北方,竹制品和木制品 就不是好的选择。天气太干燥了,维护起来麻烦。

网友C:
超市食品袋封口用的钉子叫什么  那个硬度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市食品袋封口用的钉子叫什么  那个硬度够

铝片+胶,完全可以解决开裂问题

网友:
找大家电包装箱上用的大的铜质的订书针,那种铜的红色适合这个竹质的风格。而且硬度够不怕再变形撑开。

网友:
这算是锔活儿

网友:
传说中的锔,用铜丝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会生锈,铁稍硬

都干燥开裂了,
还能潮湿到生锈?

再说了,
怕生锈涂点儿指甲油也行吧?

其实我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是,
老式的木箱的那种铜皮包角,
弄几片罐头壳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干燥开裂了,
还能潮湿到生锈?

没仔细审阅帖子,
北方冬季暖气干燥所以开裂,滨海城市夏季湿润,自然就潮湿
没想过大家会纠结在“锔”的用料上
用小铝片有三个原因
1、纸巾盒材质并非硬木,如果开裂的力很大,那么即使用铁或其他硬质材料锔最后盒身会豁开
2、锔的作用力是铝片+胶水,并非铝片本身的强度
3、盒体不大,用薄铝片锔上后贴合很好,不会有突兀感,且材料易得

在下发帖时比较懒,只写半年前,实际上这个纸巾盒是2016年的半年前买的
16年时DIY加固,经历四个冬季暖气干燥,至今没出现过任何开裂变形情况

另外,十分感谢热心兄弟给予的意见和建议,亦有所得

网友:
原来是华北呐,
不是俺们东北滴,

四年没变形,
厉害啦!

网友:
用木工白胶就行了,更美观(审美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