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神们,这个显示器按键板还有得救吗

楼主(2020-05-14):
进水了没注意,只剩开关按钮管用了,两个贴片的小器件被腐蚀掉了

网友:
按照旁边的焊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
找电位器接上,转动改变阻值,功能正常后测量阻值,然后可以找这个阻值的电阻焊上。

网友:
关键你得知道那个电阻的阻值才行,边上那个01B是1K

网友:
补上一个1K的电阻就行

网友:
前一阵子1元钱包邮的50克微动开关包里有这种锅仔片,后来变20克了,坛子里搜搜应该还有卖的

楼主:
看来一定要焊上个电阻了,谢谢各位,不一一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