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个速腾雨刮器更换胶条。没技术含量。

楼主(2020-05-14):
老早就想更换雨刮器了。这不刚刚淘宝上买了回来,买的现成的雨刮器。直接更换上了。然后拿回旧的雨刮器研究一下,以后就买胶条更换就行了。本着节约环保的原则进行。

原来以为这个速腾雨刮器上的那个保护套很硬,不好拆。没想到,很软很好拆下来了。先拆了这个保护套,注意安装回去的时候也要记住位置。然后把旧胶条抽出来,再把一个堵头拆下来,拆的时候要摇晃着来,里面有卡扣正好卡住两根钢条。拆下来后,就直接把新胶条抽进去就行了。安装是堵头,再套上保护套。

网友A:
保护套都不用动,端头拿掉,直接抽。

如果是等长的就推进去就完了,如果是超长的注意按照旧条长度裁,推进去长了不要紧,塞进去就好,因为弹性舒展以后,长度就正好了。

而且经验是,你可以选便宜的。   有骨条裁头当无骨的用,这样一次买多根省钱。 三台车一次买五根,都买最长的用券,然后短的都按长度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套都不用动,端头拿掉,直接抽。

如果是等长的就推进去就完了,如果是超长的注意按照旧条长度裁,推进 ...

说的很好。怎么把有骨当无骨的用?有骨的挺好啊。刷的干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很好。怎么把有骨当无骨的用?有骨的挺好啊。刷的干净。

有些车是有骨雨刮,有些车是无骨雨刮。

我买的都是条子,都是按长度和经济型来搞,如果有骨条子23的便宜,就弄五条23的有骨,把封头裁掉塞进21的无骨里面去。

因为相同尺寸数量多有优惠,我就经常算,是分开不同尺寸的买那,还是都按一个规格长了裁那个更便宜。

不然按我的梯队。

23的有骨
21的无骨
16的无骨
22的有骨
14的有骨

这套如果都按规格走好贵的,我就集体23的有骨来五条或十条,然后各种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车是有骨雨刮,有些车是无骨雨刮。

我买的都是条子,都是按长度和经济型来搞,如果有骨条子23的便宜 ...

我对象这个速腾车子是用的有骨的。里面两根并排的钢条呢。肯定属于有骨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象这个速腾车子是用的有骨的。里面两根并排的钢条呢。肯定属于有骨的了。 ...

是的,有骨就是这两根钢条。

胶条选择有卡头,两边堵死的。  如果是长的裁,卡头一侧不要动,裁没有卡头的一侧,安装完毕以后,在尾部点704封一下。避免钢条甩出去。

如果是无骨的,卡头和另外一头都裁,这样有骨的胶条就变无骨的了。

车队也是怎么处理,凑批量找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车是有骨雨刮,有些车是无骨雨刮。

我买的都是条子,都是按长度和经济型来搞,如果有骨条子23的便宜 ...

那么,问题来了:某宝上,哪家的胶条比较好呢?因为我也要换胶条,实在不好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某宝上,哪家的胶条比较好呢?因为我也要换胶条,实在不好比较。 ...

我个人一般进宁卡的,现在最长库存3年装上没有出现开裂。  再长库存没有了。

他那个14的太少用了又短,是个副雨刮,结果一放就是3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某宝上,哪家的胶条比较好呢?因为我也要换胶条,实在不好比较。 ...

宁卡好像最近没活动,最多就是二送一,太贵了不值!

有活动时候一条裁5块钱,十条还有优惠,加上红包、金币一起的话才43-45,还包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某宝上,哪家的胶条比较好呢?因为我也要换胶条,实在不好比较。 ...

是的 同感 我也想找质量好点的,但是似乎低价,不做成成品附加值太低,没有人愿意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宁卡好像最近没活动,最多就是二送一,太贵了不值!

有活动时候一条裁5块钱,十条还有优惠,加上红包、 ...

多谢多谢!
网上有说国雨的胶条不错。就是不知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同感 我也想找质量好点的,但是似乎低价,不做成成品附加值太低,没有人愿意卖吧 ...

可能你说的在点子上!还是换胶条好些!

网友D:
全新一套不是才5-8块钱吗    干么要自己折腾呢    哈哈    换一个也不难   我的车用了3年多了,原装的有骨雨刷都没换过,可能是我经常保养的缘故,原装自带比较干净

网友:
雨刮胶条可以选择国雨,三月才换了一次,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新一套不是才5-8块钱吗    干么要自己折腾呢    哈哈    换一个也不难   我的车用了3年多了,原装的有骨 ...

如果是纯胶条,比较便宜的,如果是整套的带鱼骨的,18左右一对。如果是胶条,18两对。

网友E:
坛子里大把的5元一副的,一直用,一年换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坛子里大把的5元一副的,一直用,一年换一次

5元的返利一般90% 实际到手1元一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