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加改一个19.9包邮的台灯,型号为vf-tl003

楼主(2020-05-14):
跟风买了个,后来改了最大亮度和记忆,电池加了磁铁接触。灯板死活拆不开,上图吧

外包装,总的感觉,说明的比较细致,该说的都说到位了

换一面

这里操作说明,可以省略说明书了

灯展开的使用角度也有说明

这样的

还是分开报修的

说明书

型号 白色 vf-tl003

这个可以折叠成一个面,附带了根充电线(非数据线)

充电线microusb

灯底部的说明 可以当充电宝用,充电时间根据电池容量来定的(当4500mah)时要充电9个小时,充电电流比较小,灯珠功率3.3瓦 18颗贴片

展开这样

灯板,,这个很坚挺,很耐拆,怕弄坏了,后来就看了下是铝基板的,没往后拆了

可以拆卸的电池盒,3节18650 不过得上尖头的,我没有尖头的

平头的接触不到正极

所以找来3颗小磁铁

这样就可以接触上了(另外说下,三颗电池并联,上亿颗电池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上神器

下面还有方位标识,下面并没有螺丝,螺丝在四个脚垫里面

四个脚垫,貌似泡沫又有点像硅胶

拆开吗,板子加电池线,隔壁论坛都换了电池线,我也跟风换了粗大的了

板子全貌

电源芯片tp4333,升降压一体的

、另外一面是分立元件

铝基板的,灯板实在拆不动了。掰开照一张,归位

顺带测试下华为的数据线,可见外壳接地的72毫欧显示

附带的充电线外壳不接地,显示无穷大

磁铁特写,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排上用场了

触摸的铜箔

配重块,看着还不错,银亮色的

拆下这么测试了下电池到主板的线,88毫欧,两根一起就170多毫欧了。

亮下最近搞的剥线钳

丝般顺滑

这个线测试已经超过最小量程了

改记忆功能,之前大神说的是接地的,这里我是接的电池负极,但实践后发现这样也可以有效果

改亮度就改r13默认的0.82欧姆,改成0.5欧的可以做到5瓦左右

两个1欧的并联,增加功率

测试下,表笔自带0.1欧

两颗0.5欧

改好电池线

测试下,3颗电池充电加最高亮度1.6a多点

最小亮度时电流0.12a,0.6w

最大亮度不充电 4.8瓦多点

充电不开灯3瓦多点的功

——————全贴完,总的来说还行,主要可以折叠,收纳也方便,以前废旧的18650也可以派上用场了。小娃娃写作业也可以用这个灯了

网友A:
我就想问一句,电池的裤腰带怎么那么沧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问一句,电池的裤腰带怎么那么沧桑?

那个是美纹胶带缠的,爱粘灰尘,都不知道哪一年的了

网友:
终于看到是铝基板的了,上5W没事的

网友:
手坛那边貌似光谱都出来了,蓝光有点厉害,小孩写作业还是不要用了伤眼。

网友:
我去 一直最大亮度点着用 看了你的文章才知道能调光!

网友B:
就是因为有电池盒才值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因为有电池盒才值得买

电池盒算一个亮点吧

网友:
我把8脚接地怎么不能实现记忆功能?

网友:
也跟风入了一个,亮度已够了,改记忆的线,不用那么粗,很细就可以了,只是得到一个电平信号。

网友:
我也跟坛上的帖子改好的,就是有一次不小心,把电池装反,那个TP4333坏了,从淘宝花了5块买了十个回来,换了就好,真是太折腾了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C:
蓝光厉害啊,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光厉害啊,可惜了

这么知道蓝光厉害了呢?看了隔壁的帖子?我看到没同比之前还是持保留意见吧

网友D:
改了接地,用触摸开关可以记忆,但屁股后的开关拨动之后再用触摸开关还是最亮,除非不要动后面的开关。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E:
麻烦问下隔壁怎么走,我也想去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了接地,用触摸开关可以记忆,但屁股后的开关拨动之后还是再用触摸开关还是最亮,除非不要开关后面的开关 ...

啥意思?意思是后面开关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问下隔壁怎么走,我也想去看下。

就是手电筒论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意思是后面开关没用?

开关一次开关后,亮度还能不能记忆

网友:
这小磁铁是月饼盒上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