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论坛推荐电动起子换电池修复成功

楼主(2020-05-14):
论坛看到30元两把的电动起子,撸了两把外观不错,到手试机没有反应,卖家坛子里说都是电池没电的,正好前几天拆了个笔记本电池,有几节18650,于是拆机换电池,五颗螺丝,顺利拆开电池果然不行了,锈迹斑斑换上我的电池,试了一下,轻松启动,没有翻车。力道还是可以的。线路板有点绣,总体还是可以的。

网友:
早知道我一起买几节电池来了。他店里电池也有卖

网友A:
感觉没有19块的手电钻香

网友:
哪家店铺卖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有19块的手电钻香

各有不同吧,这个小巧一点,一节电池。

网友B:
笔记本是容量型电池内阻大最大放电电流小,这个要动力型的内阻小放电电流大

网友:
我也撸了两个,充满电直接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有19块的手电钻香

现在还有吗?给个链接呗,谢谢了

网友:
这个还有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是容量型电池内阻大最大放电电流小,这个要动力型的内阻小放电电流大 ...

是的,另一个换了动力电池。

网友(2022-04-21):
还有吗?链接呢

网友:
感觉性价比一般

网友:
看了结构,一分钱一分货啊,不过家庭够用。单位有一套BOSCH的电起子,用了好多年,质量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