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找茬-继续拆解两只金升阳36W电源12V和24V

楼主(2020-05-14):
上次申请的样品,寄来了一只100W的,还有两只小的今天到了,拆开看看做工。
初看之下一毛一样的外观,内部的元件排列也一样,所以请大家来找茬
挤在一个快递盒里面,这次只运输了一半的空气

透过盒子开窗看型号,都是LM35系列,36W电源

上期回顾
拆解大牌金升阳Mornsun一百瓦双电压电源24V+12V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579

孪生兄弟,哈哈,除了输出电压电流不同,其它一样

开壳,基本上一样的布局,一套板子,换元件得到不同型号

背面也长得一样

有预留的空位置,整体还是比较松散的,被动散热

初级三个电容并联,电感,安规,保险,
开关管裸奔,可能功率不大,不需要散热片

开始找茬,发现一颗贴片电容空置,貌似是吸收用的,
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无意

24V1.5A的整流管是直插两脚,
预留的三脚焊盘貌似过波峰的时候抖动了

12V3A用了三脚的二极管整流,带散热片,热量四倍

输出滤波电容省了一个,35V 470uf*2,1.5A电流应该也够用

3A则是16V 1000UF*3,配置豪华

初级是400V 22UF*3,也是良心的

1.5A电流用SR3200管子,发现利用了散热片的固定脚,
也就是说3A散热片带电。。。。。

最后看一眼铜带电感,准备收工

主芯片貌似自家的,考考你们,跟上次的是不是一样呢?

网友A:
我也有两个,24v,5A的,用料不错,上示波器波纹有点高,80,跟明纬的很像,而山寨明纬的一个小厂反而波纹做的很小,才20

网友B:
做工可以,有内味了,就是搞不懂功率管为什么打胶。。。
按理来说输出电容做大,反而没有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两个,24v,5A的,用料不错,上示波器波纹有点高,80,跟明纬的很像,而山寨明纬的一个小厂反而波纹 ...

谢谢分享,没有示波器,没测过,哈哈,山寨货确实太多了

网友C:
不错,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可以,有内味了,就是搞不懂功率管为什么打胶。。。
按理来说输出电容做大,反而没有打。。。 ...

这就得问厂家或者专业人士啦,我只负责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谢谢捧场,哈哈,强迫症表示总想要把空位补齐。。。。

网友D:
一眼发现右边的差个电容

网友E:
竟然还有缩水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眼发现右边的差个电容

对的,电流差一倍,输出电容差好几倍,不知道有啥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竟然还有缩水版

不知道是不是缩水,厂家可能有计算吧,强迫症表示想要补齐

网友F:
功率管三条腿,在一条直线上,容易歪倒,应该打浇水,电容安装稳固,不打胶水,也可以,

网友G:
这个胶水是有寿命的,而电路板没有寿命,一般打这种胶水过个几年胶水就会变得导电,开关管G极导通炸管子,然后你就不得不买新的,我修过好多批这样的开关电源了,都她妈是开关管打胶炸一大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胶水是有寿命的,而电路板没有寿命,一般打这种胶水过个几年胶水就会变得导电,开关管G极导通炸管子, ...

这么坑啊,厂家过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率管三条腿,在一条直线上,容易歪倒,应该打浇水,电容安装稳固,不打胶水,也可以, ...

确实应该是用来固定的哈哈

网友H:
谢谢分享。。。。大婶变成电源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大婶变成电源帝了。。。。。

谢谢温总捧场,不敢当不敢当啊,小白瞎折腾

网友I:
我看差不多呀!为啥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差不多呀!为啥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

总功率一样的,电压差一半所以电流多一倍

网友:
总的来说做的不错,金升阳主要还是在做模块电源,在细节上应该向銘纬学习一下。我们一直在购买模块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