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功率三极管2N3055的那点事

楼主(2020-05-14):
       各位坛友,网购调整管2N3055时,不要贪小买国产假货,参数15A的,可调电源电流往上到0.几安就不行了,买几个烧几个,后来网上各路大神说,宁愿买二手拆机的,也不要买所谓国产全新的,判断的唯一办法就是开盖查看,趁着中午一点时间说干就干,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为何我们泱泱大国,半导体越做越差,发点图给大家看看。
       右边这个V标的是安泰信原机的,故障机检测时发现两个烧了一个,左边这个ST的是网购全新的,电流稍微上点就烧,它烧掉的同时,另一个原机V标竟然安然无恙,买4个烧了3个,这也证明原厂那个V标虽说没有进口的好,但至少还是能用,网购那个假货则是完全没法用,如果用这个假货估计可调电源只能带带LED灯,负载一上去必烧,开盖后两者对比,假货那个真够寒酸的,比V标那个芯片小不说,还少了一个金属底片。

       同样是ST标,进口正品内部做工看着也比国产山寨货强很多。

       还是进口二手拆机的靠谱,又对ST的有阴影了,这次选择了老美RCA标的,内部那两个粗壮的引线就已经足够震撼了,希望这次没选错。

       最后,请教各位大佬下,安泰信APS3005Dm电源有没有短路限流保护,如果有具体怎么设置,既然有保护为何短接正负极还是容易烧管子?

网友:
帽沿与底座焊缝处,用薄钢刀劈开,基本完整,好看。

网友A:
可调电源不是短路也限流的吗

网友B:
以前也买了几个2N3055,扔盒子里表面的字印都掉了,现在没渠道不玩金封了,电源也偏移数控了,电位器感觉差了点点

网友C:
滤波电容不要用太大了。用质量好的大电流塑封管短路短时间也不会烧的。

网友D:
这个型号假货太多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考虑用更大电流的冷门管子代换

网友E:
国产正品的也还可以,只要不是仿冒的或者劣质山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不是短路也限流的吗

限流电流最大到5A,管子买到差的,电流一上去就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买了几个2N3055,扔盒子里表面的字印都掉了,现在没渠道不玩金封了,电源也偏移数控了,电位器感觉差 ...

对,国产电源那个电位器是不行,放着不用也会坏,换了精密多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容不要用太大了。用质量好的大电流塑封管短路短时间也不会烧的。

一开始也不知道,后来网上查到,可以用2SC5200塑封管子代替,塑封的假货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正品的也还可以,只要不是仿冒的或者劣质山货。

国产的正品是可以的,网购RCA时正好有原机那种拆机V标的,换上去能正常使用,从这件事上说明,这个金封的管子全新的基本都是假货,要买的坛友就买二手拆机的。

网友F:
按说国产的管子也没那么差吧?在我看来,管子挂掉要么是过压要么是过温。你这个管子如果5A的电流测一下压降多少?做调整的管子一般说来过热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开始也不知道,后来网上查到,可以用2SC5200塑封管子代替,塑封的假货少。 ...

这个是音响管,也很多假货。

网友H:
自从用tip3055塑封的替代金封的,电源就没烧过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说国产的管子也没那么差吧?在我看来,管子挂掉要么是过压要么是过温。你这个管子如果5A的电流测一下压降 ...

国产正品是还好,但是这种金封的基本都停产了吧,全新的基本都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音响管,也很多假货。

查资料,2N3055最早也是用在音响功放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从用tip3055塑封的替代金封的,电源就没烧过管子。

金封不靠谱,所以再用塑封,进口2N3055货质量相当过硬

网友:
2955    3055功放对管。以前做功放时用过一公一母

网友(2020-06-18):
引用 网友D:
这个型号假货太多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考虑用更大电流的冷门管子代换

求推荐价廉物美的冷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