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可充电锂电池风扇

楼主(2020-05-14):
一个可充电锂电池风扇几年没有使用发现里面的锂电池有点漏液腐蚀了接触电池的金属片,用刀片把腐蚀的金属触片刮去腐蚀的表层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拆开之后里面有一块电路板。

换了一个买电蚊拍送的锂电池。

紫色是风扇的原装锂电池,红色的是买电蚊拍送的锂电池,蓝色的是品牌充电宝里面拆的锂电池。

网友A:
至少没缩水成有刷电机,网上和附近市场有很多充电风扇,外形创意不错,但有不少变成有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没缩水成有刷电机,网上和附近市场有很多充电风扇,外形创意不错,但有不少变成有刷电机。 ...

有些风扇叶片是软塑料薄片的我也不喜欢时间长了会变形。

网友B:
紫色的貌似里面都生锈了

网友C:
电路板没有保护锂电池的电路,4056都没用上,太节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紫色的貌似里面都生锈了

漏液之后生锈的我之前的手机锂电池有几块鼓包了,没想到锂电池居然也会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没有保护锂电池的电路,4056都没用上,太节约了

还拆了个充电宝感觉电路也是比较简陋的。

网友D:
我有个不知道什么故障电池放进去按开关风扇不转电路板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不知道什么故障电池放进去按开关风扇不转电路板烫手

这些使用的微动开关也很容易氧化出故障的可以检查一下,我家里的电风扇和便携音箱还有电蚊拍的微动开关都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