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 畅想7p 换屏幕总成 防不胜防

楼主(2020-05-14):
两个多月前手机掉地上把屏幕摔碎了,开不了机。当时因为疫情也没地去修,X东买了新机。
五一期间把摔坏的手机拿出来拆开看看,后来想到在网上淘个屏自己换没准还能复活,在网上看了拆机教程,就下单了。
网上有二手的,也有全新的。考虑二手的除了旧点应该是原厂的。没想到还是出问题了,好在能用也就无所谓了。
屏幕碎了,仔细看连框架都弯了。

试试通电开机,视频截图。触摸失灵。

打开后盖,工具用不好,和视频里一样真是用指甲划开的。
拍照记住各部件和螺丝位置。

使用三张不干胶纸胶面朝上,把拆下的螺丝按位置摆好,据说螺丝上错了容易把屏幕搞坏,要小心翼翼。

电池本身很软又是粘在机壳上,不小心划破了就不能用了,很幸运。

主板

其他零件

新买的屏幕带框架,所谓换屏就是把原来框架上的电池、主板等搬到新框架。
比较半天框架确实是原厂二手的。再看排线却不一样。左边是原机框架,右边是新的。

装好后才发现新屏没有logo。仔细看颜色也有差异。
但是屏很新,一点划痕都没有,卖家还贴了钢化膜就更新了。
猜测一下,应该是原厂旧框架,非原厂的新屏拼到一起的。
反正换的屏幕能用也就无所谓了。
算是长点知识吧。为保真买二手的还是防不胜防。
不敢买所谓全新的,因为考虑除了厂家售后有原厂的别的渠道不会有吧。
左边没有logo

虽然有点遗憾,重要的是拆,最终换屏成功,和大家分享一下。
End多了一张照片,是装好后的。

网友:
带LOGO有法律风险,现在很多工厂和配件批发开始提供不带LOGO的配件了。厂家想打击第三方配件获得更大效益。买不到配件,普通人只能放弃或者去售后维修。

网友:
为什么新屏是红脸的呢

网友:
是拍摄角度不对还是咋的,这屏幕咋是彩虹的呢

网友:
这新屏还是五彩斑斓的颜色。。。 还挺好看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直接搬的内脏还是怎样,建议先测试屏幕好坏再搬内脏

网友:
我的6X也裂了一道痕,不过还能用就没换屏,反正都三年的机子了,要换就换新机了。

网友:
彩色是因为有偏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