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推荐一款锂电钻

楼主(2020-05-14):
家庭备用,用的地方不多,也就是偶尔打个眼、拆装个螺丝啥的。实在是不喜欢有线的手钻,太受制地方。 想要个锂电的,需要便携性、皮试耐用就行。

看上博士120li,求推荐

网友A:
偶尔打个眼、拆装个螺丝啥的也用博士,土豪的世界我不懂。

网友B:
随便买30多块钱的就行,不经常用,也不容易坏

网友:
某宝上,30多元买 一个,日常好用得很。就是批头,建议另买好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买30多块钱的就行,不经常用,也不容易坏

兄弟,请问偶尔打个眼、拆装个螺丝啥的,双速、单速、有刷、无刷、12v~24v~48v怎么选呢?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买30多块钱的就行,不经常用,也不容易坏

兄弟,请问偶尔打个眼、拆装个螺丝啥的,双速、单速、有刷、无刷、12v~24v~48v怎么选呢?不喜欢大脚的,就想要个小巧。几年都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尔打个眼、拆装个螺丝啥的也用博士,土豪的世界我不懂。

哪个土豪还上论坛求助啊。30几块的*格、龙*用不用的住呢。论坛里面说20几块都是买来当拆机件的。这手里肯定是有一把趁手的才行。我想入手第一把

网友:
使用频率不高,便宜就就行。便宜的问题就是电池容易坏。电池放着放着就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