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主板挂了,开机后通电-断电不断循环。

楼主(2020-05-14):
请大神们看看。还是前两天有点小问题的那块DC主板,之前小问题就是输出12v不稳上下乱跳,后面出现视频无输出,键盘灯亮。
现在全完了。键盘灯都不亮了,开机后断断续续的电源灯亮一下灭一下。感觉像短路保护了,测了一个电容0阻值,拆下来又是正常的,焊上去又是短路状态,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小问题换个电容啥的能搞定,再高了就只能仍了,多谢多谢

红圈里这个电容脚是短路的,拆下来正常

这个图里方框里的小电容都是短路的,圆圈里的大黑色电容是我一开始测了短路但是拆下来测又是好的

网友:
换个电容 试试

网友A:
电容是滤波的,短路说明电容的负载短路了。

比如DC-DC的下管击穿,或其他IC对地短路等等。

网友B:
烧机试试。烧机发,给电容俩脚接个2v上去,看看哪里发热

楼主:
电容拆下来测了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滤波的,短路说明电容的负载短路了。

比如DC-DC的下管击穿,或其他IC对地短路等等。 ...

大神,求教接下来测哪里呢?对电子维修纯小白,但是我想研究一下,多谢回复

网友C:
电容是MLCC吧?应该是DC-DC后面的滤波电容,短路应该是负载后面的线路,拆下散热片拍照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是MLCC吧?应该是DC-DC后面的滤波电容,短路应该是负载后面的线路,拆下散热片拍照看看吧 ...

谢谢回复,这个图里方框里的小电容都是短路的,圆圈里的大圆柱体黑色电容是我一开始测了短路但是拆下来测又是好的,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主板,我想比对着看哪个地方有问题,但是测了那块好的主板个别几个小电容也是短路的,这就让本来一个小白的我瞬间懵逼头大了,求大神指点一二,就当辅导小学生了

网友:
也有一个跟楼主差不多的故障小主板,通电CPU风扇转一会停下来又转起来,键盘鼠标无灯光,视频无输出,我的是杂牌J1800CPU收银小主板,不知道哪位大神遇过这样的故障赐教一下

网友D:
这个小供电是到CPU的,只有1点几伏,测电容两端成短路状态很正常啊,只要万用表蜂鸣档位测的时候不是00就行,如果是00,基本就是CPU挂了,也有可能供电芯片挂了。如果显示只有几欧姆,或者几十欧姆,放心,它没有短路

楼主:
谢谢,那我还是不折腾了,技术不够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机试试。烧机发,给电容俩脚接个2v上去,看看哪里发热

感谢,今晚拆开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供电是到CPU的,只有1点几伏,测电容两端成短路状态很正常啊,只要万用表蜂鸣档位测的时候不是00就行 ...

这会试了下,正常的那块板子。红圈里的小电容100多殴,大的那个电容20殴。坏板子的小电容只有1.几殴,大电容阻值只有0.7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会试了下,正常的那块板子。红圈里的小电容100多殴,大的那个电容20殴。坏板子的小电容只有1.几殴,大 ...

如果是两块相同的板子比较出来的,可以得出结论,有芯片,电容或者场管短路了。如果是处理器短路了,那么只能丢垃圾堆了。

网友:
短路同意4楼烧鸡大法好。接2v左右 哪个发热拆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供电是到CPU的,只有1点几伏,测电容两端成短路状态很正常啊,只要万用表蜂鸣档位测的时候不是00就行 ...

测量其他电容的是否短路,应该先把这一段电路上的电解电容(黑色的柱状,钽电容等拆下来,)因为电解电容测短路的时候会充电,导致电阻一直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