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详细拆解笔记本风扇SUNON EG50060S1-C380-S9A

楼主(2020-05-14):
上回帮同事更换了战神Z7M-CT7GS笔记本中的2个狂响的散热风扇,坛友说建准的磁悬浮轴承结构,今天找了一个试着拆解开看看。

随机抽一个,拆的不顺它基本就废了

型号:EG50060S1-C380-S9A,风扇参数:DC 5V 2.25W

四线接口,静音,风量大,智能温控

这是出厂编号?

贴纸揭开,风扇座是固定在铁片上的

电路板上有个IC外露,应该是直流无刷风扇的驱动,不知道是否带堵转功能

铁片上四个圆形开孔应该是避开接头

烫开风扇罩固定塑料柱

轻轻卡入,翘起

就靠中心凸起的铁片固定铜柱

电路板背面就一个驱动IC

先把焊点脱开

正面有电容和电阻

380A算是超薄款风扇

万用表测一下,是三组线圈

研究一下它所谓的磁悬浮轴承结构

上显微镜,没看到轴承,不就是个没开孔的铜套吗?

靠3瓣塑料类的材质卡住风扇轴柱

不用轴承,这类风扇必定短命。价格还死贵,淘宝上看有销量的是一个55元包邮。

网友A:
你要相信玄学,不要检测智商,要不那么多的全裸机箱,水冷散热

网友:
是含油轴承吧,磁悬浮是指风叶在磁力的作用下太高一点点
中央空调上的磁悬浮轴承可是要复杂的多,允许时轴和轴套摩擦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相信玄学,不要检测智商,要不那么多的全裸机箱,水冷散热

智商税老贵了

网友:
比较喜欢楼主的头像,乐高NXT控制器,以前用来参加过比赛

网友:
这种磁悬浮轴承其实寿命也就一般,不过噪音小倒是真的,见过有一种磁悬浮风扇,定子在四个角,中间风叶是完全悬浮的,那种没有任何摩擦,应该是最耐用的。

网友:
说好的温控功能呢?

网友B:
学习了,这种风扇这么贵

网友:
高集成度三相无感无刷驱动板,我零几年拆的笔记本风扇和台式机风扇,大多数类似276和277单芯片霍尔,十字无刷定子。后来拆的CPU原装风扇和服务器拆机风扇,只是无刷驱动板复杂有堵转保护和限流,但是定子还是十字绕组。建准磁悬浮轴承,实际上只是轴向受力用导磁片替代,径向受力还是液压轴承。完全磁悬浮一般需要通电和很复杂控制系统,只见到磁悬浮陀螺不用通电,但很难成功需要不断调配重小心托起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这种风扇这么贵

做成了耗材,有需求价格就能贵

网友C(2020-07-21):
您好,我也是CT7GS请问哪儿可以买到能更换的其他风扇啊搜了好久都没有一样的

网友:
4根线很少见的结构啊

网友:
拆机超多细节图,在这里能学到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是CT7GS请问哪儿可以买到能更换的其他风扇啊搜了好久都没有一样的 ...

不会啊,商会特意搜过,淘宝上好多店家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