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工制作小拉马,不做东西不知道DIY的难

楼主(2020-05-14):
      看了几个论坛大神制作专拆小电机齿轮的小拉马的帖子,心瘾也上来了,于是早早买了M8的吊环螺栓,也想自己做一个,不料买回来后就放了两年多。疫情期间几次想把这个小东西做起来,但是每次想到要做的时候的难度,又几次放弃。      最近翻找东西,直接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下决心开始制作。

      刚开始是用手拿着锉,发现效率很慢。后来才发现夹在台钳上以后,锉的很快,于是兴趣大增,很快锉成了上图中的样子。

     制作过程中没有拍,这是制作中用一个圆环螺栓检查锉口是否偏位是否平整。下边的圆弧是用砂轮机锉平的,几分钟就锉好了。

    继续用砂轮机开这个豁口,有砂轮机比用手锉快多了。

    试着开始拉齿轮,齿轮与螺丝之间是用的一个M3的小螺丝,用这个小螺丝来顶小电机的轴,操作过程中因为偏心顶弯了好几个。

     慢慢的还是把齿轮拉出来一部分。

    继续垫M3的螺丝顶电机轴,后来距离长了一点后换成了一个小钢钉,慢慢的彻底的把齿轮拉出来了。

    继续操作,把另外一个电机的齿轮也拉出来了,这两个电机终于可以用在其它地方了。

网友:
真的是304不锈钢? 不用金刚石锉根本挫不动啊.

网友:
我也锉不动。用的角磨机,和所谓的磨片

网友:
主要是费力哈

网友:
结构简单,但很实用,就是有一点,不能大小通吃。

网友:
做活动扣也很方便啊

网友:
DIY最难的就是螺栓中心的孔

网友A:
   钻那个孔,估计需要再DIY一个电火花打孔器

网友:
谢谢分享。。。。业余条件下,折腾就是苦中作乐!乐中有苦。。。。。

网友B:
304很难加工,有些人,尤其是那些眼高手低的人,平时没正式干过点什么活儿,认为不就钻个孔吗,不就磨个槽吗,对于diy者一脸的蔑视,甭管自己能不能做的更好先喷一通来显示自己的高明,外带打压一下别人寻求快感,然后真等自己做个玩意儿,哎呀妈呀咋这么难呀!做出的东西惨不忍睹才知道自己倒底有多大的差距,然而尽管如此对自己倒是充满了包容和理解。所以要敬畏尊重每一个diy者,这个小拉马要做好同样也是比较困难的支持diy~

网友:
厉害,这都自己做。我之前玩航模的时候,买过一套小的。

网友:
买了几个吊环,淘宝免费掳的,还在吃灰,304锉不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4很难加工,有些人,尤其是那些眼高手低的人,平时没正式干过点什么活儿,认为不就钻个孔吗,不就磨个槽 ...

的确是很难加工,而且我完全不动机械加工,没有经验。我用的还是一把很钝的锉,圆环内的锉口锉了好几个晚上才锉好,后来才知道用台钳夹住锉的快了些。
这个小拉马配合M3的小螺栓基本能用,但是要想更好用还要再螺丝中心打个孔,压进一个1.8的钢轴才好用,后续我会把这个螺丝想办法做出来,完善这个小拉马的功能。虽然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如何确定中心,如何保证打孔不偏,如何保证垂直,如何压进钢轴等等,我终究会一个一个的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那个孔,估计需要再DIY一个电火花打孔器

那样做真是掉进坑了

网友C:
X宝,9.9元包邮,没必要自己折腾,拼多多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X宝,9.9元包邮,没必要自己折腾,拼多多更便宜。

淘宝找了好久,没有啊,求链接

网友:
找个大套筒或老的辐条扳手加颗带帽螺丝弄起来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很难加工,而且我完全不动机械加工,没有经验。我用的还是一把很钝的锉,圆环内的锉口锉了好几个晚 ...

做这个,需要心细、手稳、有耐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5214

网友:
做不来,铜的小齿轮直接斜口钳夹烂,其他大的齿轮直接磨掉

网友:
难,所以才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