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己DIY永不断电的zigbee 二合一门磁+门铃感应器接入homeassistant

楼主(2020-05-14):
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效果图

某鱼上有这个模块,我刷了一个程序,右侧别看很大,其实就是接了一个干簧管接的是一个干簧管

大家可别像我这样接啊,至少用电烙铁焊下
等等
你这只介绍了门磁,还有门铃了,说好的二合一,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了
安排
看见还有多余的两个端子吗,直接接上门铃开关就可以啦
当按下开关的时候可以出发homeassistant里面的任何音乐

好了接下来介绍怎么实现
准备材料
1)zigbee模块(咸鱼上有,超便宜)
2)干簧管 加磁铁
3)5V电源
开始
第一步拿到zigbee模块,烧写程序,店家有烧好,到时上传程序
第二部通电,在zigbee2mqtt设置允许设备加入
第三步 homeassistant 配置
  - platform: "mqtt"
    name: door_status
    state_topic: "zigbee2mqtt/0x00124b00820002c2"
    availability_topic: "zigbee2mqtt/bridge/state"
    payload_off: "OFF"
    payload_on: "ON"
    value_template: "{{ value_json.state_bottom_right }}"
    device_class: "door"

注意对齐
- platform: "mqtt"
name: door_music
state_topic: "zigbee2mqtt/0x00124b00820002c2"
availability_topic: "zigbee2mqtt/bridge/state"
payload_off: "OFF"
payload_on: "ON"
value_template: "{{ value_json.state_bottom_left }}"

另外触发什么音乐

网友:
不错哦,我目前单用一个门磁就判断门是否打开,然后根据时间设置开门关灯或开灯,不过有弊端,有的时候晚上有事出门走了,开个门所有灯都打开了,还得喊天猫精灵帮忙关了所有灯才能出门。打算用433或zihbee做一个,判断是人进来还是人出去的东西,目前打算用2个人体感应加门磁组合来做,接入hass和易微联,人回家进家门开灯,人离家出门关灯,

网友A:
麻烦问下咸鱼上买的zigbee模块一个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下咸鱼上买的zigbee模块一个多少钱啊

20kuai wx 18820188681

网友B(2021-07-03):
请问楼主能分享一下固件吗?或者获取的渠道,最近正找这个固件,不得要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能分享一下固件吗?或者获取的渠道,最近正找这个固件,不得要领! ...

ioBroker中国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