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电动吸锡器(吸头部分)

楼主(2020-05-14):
    最近突发奇想,想DIY一套电动吸锡器,虽然网上现在成品很多,但是价格昂贵,光吸头部分都要上百元级别,所以决定自己动手,压缩制作成本,由于制作图片较少,所以暂时先发一部分,后续再补充。
    先大概说一下基本参数,主要是针对T12发热芯和JBC-245发热芯两款。后续会设计出3d打印手柄外壳,以及主机构造详细图片,,由于是业余条件下制作,所以进度较慢,平时还要出差等等工作,现在只是吸头部分的设计以及主体的大概布局思路,具体数据还有待测试,

网友:
连玻璃都生产了吗?

网友A:
玻璃管是定做的吗?

网友:
牛掰了,期待成品哈哈

网友B:
这样的玻璃管连接不行的,加热后要漏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玻璃管连接不行的,加热后要漏气的,

可能是别人的要漏气,我看一般用的都是密封圈,,一般耐温就280度,,,就这个问题我尝试了很多材料,,最近找到了一种能耐500度的材料,,并且这个圈还得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管是定做的吗?

嗯,定做的

网友C:
注意几点,也是我用了几款diy吸锡器的小经验
1.吸嘴的抗氧化,这种外观的吸嘴抗氧化能力差,黄花的好像稍好一点,没有镀层的话寿命超短。
2.铜管:连接储锡桶和吸嘴的铜管,中间必须加不锈钢管,否则极容易穿
3.过滤,所谓消声器过滤,烧结过滤,金属过滤靠不住,开始还行,久了松香蒸汽会堵塞,还是过滤棉靠谱
4.气路密封,这点没有最好效果悬殊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几点,也是我用了几款diy吸锡器的小经验
1.吸嘴的抗氧化,这种外观的吸嘴抗氧化能力差,黄花的好像稍好 ...

你说的这几点在我这都不存在,
第一点吸嘴好不好的后期是可以更换的,无论是廉价的还是你所谓黄花的,自己够可以换,廉价的可能使用时间短些但是换起来也廉价,相反一样的道理,,,如果有钱你可以用黄金白金等等的换上就是了,,甚至可以找名家在上面刻龙画凤。
第2点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用你说的材质不存在中间放这放那的,我用的是一种优化方案,即保证热导又不影响内管沾锡。
第三点你说的还是有些许道理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棉也是要经常更换的,任何东西用一段时间之后都是需要保养的,就好比你去买一辆玛莎拉蒂也是需要保养的,就是人都会生病 对不,那么产品尽量的完美这个说法还是正确的,所以这一点你的说法还是有些许道理的。
第四点,气路密封这个最关键的位置在于玻璃桶和吸头螺栓这之间其他的都不是问题,,而为什么说这个位置是关键而又最不好做呐?应为这个位置的温度太高,一般我们常用温度在360度左右,,有时候可能会达到450度,关于这个问题我也调查了市场上现在在卖的成品,基本都是用的所谓的硅胶、氟橡胶、四氟材质,这些材质的极限温度分别是240、260、280度,也就是说只能短期使用,,根本不能胜任这个艰巨的任务,所以我在这里改用了一种特殊材质,极限温度是500度(当然这个温度还不是特别理想,但至少使用周期能高于前几种几十倍的周期)同时又解决了密闭性,。只是这几个小小的密封圈由于是微量,所以不能定制加工成型,只能自己2次加工。所以再反观第一点提到的吸嘴,那就根本不是个事,换个吸嘴10秒钟,并且吸嘴是个最灵活的部件,黄花也是通用的。
最后感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D:
我已经有成套的控制电路及真空泵等解决方案,其实吸锡器的头子也是我自己用成品的手动吸锡器改装的,但由于自行绕制发热芯很困难,不便推广,看了你的吸锡器的头子的方案好像挺不错的,其实也许我们可以合作推出一款便于业余条件下自制的整合方案。

楼主(2020-07-02):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有成套的控制电路及真空泵等解决方案,其实吸锡器的头子也是我自己用成品的手动吸锡器改装的,但由于 ...

前段时间比较忙一直没动,

网友:
建议用铜的材质然后镀锌比较好 导热比较快

网友E(2020-08-21):
烂尾了吗
????围观

楼主(2021-03-04):
引用 网友E:
烂尾了吗
????围观

基本烂尾了,,没时间啊,,要工作,要出差,,,等空了在弄吧

网友:
烙铁部分为什么不设计成高频加热的呢?

网友(2021-11-14):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别人的要漏气,我看一般用的都是密封圈,,一般耐温就280度,,,就这个问题我尝试了很多材料,, ...

美国高温硅胶,500℃。
26元包邮,做个模具直接成型。
26元能做五六百个密封垫

网友F(2021-12-23):
电动吸锡器个人用的不多。我这台日本白光的吸锡器已经睡觉几十年了。热度可调。

网友:
数码家人才还是多,啥都有人做

网友(2022-11-14):
引用 网友F:
电动吸锡器个人用的不多。我这台日本白光的吸锡器已经睡觉几十年了。热度可调。
...

这套设备当年价格不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