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水壶防干烧原理

楼主(2020-05-14):
如下图,水壶底部没有用双金属来断电防干烧,而是用了一个温控开关,电路简化后如图,难道说靠温控开关短路来让空气开关跳闸达到防干烧保护?

网友:
不应该啊,我之前拆的都是火零线各有个温控开关

网友A:
嗯,楼主说的很对,不过防干烧传感器没拍出来,那东西紧贴在壶底的

网友:
温控开关是串联的

网友:
温控开关里面就是双金属片吧,这算是省到家了。

网友B:
恕在下多言,怎么我看不懂这个图了呢,上面那个开关闭合不就短路了吗,没看明白这个图

网友C:
感觉楼主画错了,你单刀双掷开关在连接上面的时候就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画错了,你单刀双掷开关在连接上面的时候就短路了

我理解单刀双掷是可以把温控开关短路,或者把温控开关串进去,所以猜会不会是温度高了直接短路跳闸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恕在下多言,怎么我看不懂这个图了呢,上面那个开关闭合不就短路了吗,没看明白这个图 ...

你看下实物照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楼主说的很对,不过防干烧传感器没拍出来,那东西紧贴在壶底的

就是图上左上角红色导线有两个白色黄腊管的,压在水壶底部的

楼主:
补充一下,那个单刀双掷开关写的是防干烧,但是说不清楚怎么是开怎么是关,个人理解把温控管短路就是不要防干烧功能吧

网友D:
通常这种水壶的蒸汽开关是已经集成了防干烧功能的,除了蒸汽导管下有一个双金属片用于常规水烧开的断电,在与壶底接触还有另外两个双金属片,当水壶干烧的时候,温度逐渐超过100℃,这两个双金属片变形动作,这时候也能断开蒸汽开关。但是楼主这个水壶的蒸汽开关不是在壶底而是在把手上的,壶底只有一个接触的座,可能这个壶就没有防干烧功能了。楼主画的单刀双掷开关,实际上不是双掷开关,而是一个普通带灯的船型开关,其中有一个脚是零线,给开关的氖泡指示灯供电的,另外两个脚就是开关的静触头和动触头。这个开关我觉得是用来开启保温功能的。然后那个压在底部的也不是温度开关,可能是一个小功率的ptc陶瓷加热片,用来保温的,开关闭合的时候,开启保温功能,开关断开的时候,不需要保温。不过我觉得,这个保温也应该串接一个超温保护开关,防止保温也干烧。

网友:
现在的放干烧都放在那个底座里面了,那个白色方块是保温的,与电热管串联,开关打开后就短路这个保温,就是直接加热。

网友:
12楼解释的,相当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这种水壶的蒸汽开关是已经集成了防干烧功能的,除了蒸汽导管下有一个双金属片用于常规水烧开的断电,在 ...

非常感谢,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不过那个船型开关对应外壳处写的是防干烧,所以我就没看懂,另外PTC特性貌似也不会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