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及维修,全汉PD20000,80W移动电源--约来约偷工减料了

楼主(2020-05-14):
拆解及维修,全汉PD2000,80W移动电源--约来约偷工减料了

几年前在 二手东入手了个 全汉PD2000 移动电源,原来是计划出差的时候,给笔记本充电的。
其实加起来也没有用2次。。结果前几天,发现充电异常。。就拆开看看。。

标称可以冲 80W...可用PD给笔记本充电。。

一顿猛敲,就拆开了。2500mAH单粒。。2并4串的 18650 。。

内部电路细节

测电池电压。。16.10V。。。继续拆。。

居然生锈了。。。生锈了。。。

逐个测试电压。。

发现有一个是 2.8V 。。。。明显保护板没有均衡。。。噶。。

问题找到。。。就自己补电咯。。。

完。。。。。。。。。。。。。。。。。。。。还没有。。。等等。。。

说一下这个全汉PD2000 , 上网有拆机测试。

网上的拆机测试。电池明显比我拆的好。。
是  2600mAH X 8粒。。我的只有 2500mAH。。。明确是后期降本 给 优化小了。。。

另外,还有就是电路板上的遮光棉也给优化掉了。。
至于电池保护板,是否也因为优化。。导致 没有均衡了。。。哎。。。

附带别人的拆机连接。。:http://www.chongdiantou.com/wp/archives/17910.html

网友:
电池可能有漏。

网友A:
电池已经漏了,在漏电。补电之后几天还会没电

网友:
我下面的话不是坑你,是为了你好,你可以不听
把自带的那根cc线剪断,把自带的那根cc线剪断,把自带的那根cc线剪断
之前我同学和你买一样的电源,就那根cc线,烧了电源本体,烧了个大法xzp,烧了个lg g5,烧了个usb表
我买的魔狐MF01电源也是那根线,全汉代工的电源,烧了我一个45w充电器和魔狐电源本体
那根线设计有问题,具体怎么烧的,查一下vbus和cc1短路
当然,要是说笔记本和电源手机充电器全烧了都无所谓,那就继续用那根线吧想好了如果真的已经烧了,手机的数据很重要你花10万都不能恢复的
开发充电头网powerz测试仪那个人一听说东西烧了第一反应就是问是不是用的那根线充电
反正电源自带的电池质量不怎么样,别指望能用多长时间,趁早准备买新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已经漏了,在漏电。补电之后几天还会没电

漏电??噶。。那看来只能换电池了。。是大工程啊

网友:
磁环电感跟七电可调压4节5节上的很像。电池尽量换松下三星等好点的。

网友:
还以为是做电源的全汉,实际上是山寨

网友:
还是紫米10号移动电源好一点

网友:
这个像个山上的,这种傍大厂的小牌子,我是坚决不碰,没有几个产品靠谱的。

网友:
看做工肯定是山寨厂家的,另外狗东是可以直接换新的,很方便

网友:
有可能哦 FSP 会不会用quanhan这个拼音

网友:
晕。我看标题还以为是台湾FSP的全汉,。。。这种山货就算了吧,

网友:
我也以为是台湾省的那个全汉。话说,福斯特的电池也不算太差的,漏液了不应该啊

网友:
单看这个欺世盗名的名字就知道内部不杂的了。用心的品牌不会去傍大牌的。

网友:
原来是深圳全汉,和台湾的全汉无关丶

网友:
这个能冲笔记本,胜在价格便宜。

网友:
这种山寨正规品牌的产品,碰都不要碰。

网友:
开始看成了12节18650

网友:
闲来无事逛逛数码之家,碰巧看到这位坛友的帖子,刚好本人也有同款移动电源,而且对于全汉公司略有了解,我想我可以在这里简单的解答一下各位坛友的疑惑:
1.“全汉”商标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权在深圳市鑫全汉有限公司手里,和台湾FSP实属凑巧,但是鑫全汉公司绝对不是杂牌,前一段事件火爆各大论坛的49元18W绿巨能10000mAh移动电源就是鑫全汉代工生产。
2.全汉PD20000电源所使用的FST长江福斯特电池的确品控不稳定,我本人以及部分用户确实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个别电池失效,电压降低导致无法正常使用。
3.全汉随附电源配送的C-C线质量经过检查并没有问题,目前这条线作为配线销售已经逾百万条,到现在也未接到相关大规模故障导致短路的报告,但是不排除极少部分由于Type-C头以及受电设备Type-C母座因设计公差问题导致接触不稳定而产生故障甚至烧毁的可能性。
4.楼主的PD20000看批次属于较早期的一批,采用东软载波单片机+Cypress协议芯片的版本,后期版本更加稳定。
5.保护板是有均衡的,而且是mos主动均衡,对电池的保护是绰绰有余的,楼主碰到的问题是电池自身质量问题。
6.充电头网拆解PD20000时产品尚未正式上市,因为供应链等原因,采用的电池有变动很正常,而且8节2500mAh电池的的确确是20000mAh,并无虚假宣传成分。
7.遮光片成本尚不足一分,没有必要在上面缩水,想要节省成本的话随便少转一颗滤波MLCC能省多几十倍的钱,个人推测是因为早期版本没有刻意关注LED亮度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