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水星百兆交换机(Mercury S105M)

楼主(2020-05-14):
(图片)

网友:
这个版本的不错,Atheros方案

网友(2025-08-25):
不知道为什么用不了的,这种交换机会坏吗

网友:
廉价的傻瓜交换机,主控集成度很高,没啥外围器件,最多1-2路电源,甚至不是DC-DC,用的LDO

网友:
交换机内核电压低,也是最容易烧的地方,傻瓜机损坏,基本都是插电瞬间,电流冲击把电源芯片冲坏了,运气好就只坏个电源,运气不好,主控一波带走,万用表测量各电源阻值基本就能判断,如果只用换个电源还能搞搞,要换主控,还不如二手淘个算了,主控单买很贵,运费也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