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再次东芝15nm tlc bga272颗粒求助

楼主(2020-05-14):
颗粒型号:th58tft0whlbaef可以上什么主控呢,最好是慧荣的ssd主控,其他的主控也不会玩

网友A:
我手里有10多片TH58TFG9UHLBADE。etlc的。也没找到可用的。用is917和3268可以量产出来。用2258xt没能成功。。扔一边了。

网友:
我也正折腾这个颗粒呢,在58xt上死活开不出来,已经搬到点序上了,正在尝试开卡

网友:
闪存id是什么呢?看到272突然来了兴致

网友B:
我的已经搞定了,1WHL双贴58xt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已经搞定了,1WHL双贴58xt搞定!

闪存是什么封装形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闪存是什么封装形式?

272  补丁补丁补丁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272  补丁补丁补丁补丁

板子也是272的?

网友B:
嗯。补丁补丁补丁补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补丁补丁补丁补丁

看来转换帖什么的没搞头,主控板硬件支持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已经搞定了,1WHL双贴58xt搞定!

我也搞块2258xt试试,某宝正好有这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转换帖什么的没搞头,主控板硬件支持才是王道。

某宝有58xt 272的板子,难道接口也有影响?

网友D:
我也有这个颗粒,TH58TFT0WHLBAEF  ,想上58h不知道开不开得,难道只能上58X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这个颗粒,TH58TFT0WHLBAEF  ,想上58h不知道开不开得,难道只能上58XT? ...

上xt吧,主板便宜,开卡简单

网友:
玩过0uhl这个颗粒,上的58xt开的。不推荐玩,272上转接贴麻烦,而且这个颗粒容易挂逼。速度也就那么回事。tsb的mlc和bics都很不错,这第一代tlc就是个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已经搞定了,1WHL双贴58xt搞定!

牛逼,双贴500g.双贴256g会不会好搞一点

网友:
9UHL和9WHL都是272的 不过2258XT的板子挺多的   上2258XT还可以

网友(2021-05-11):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10多片TH58TFG9UHLBADE。etlc的。也没找到可用的。用is917和3268可以量产出来。用2258xt没能成功。 ...

一样,没搞头

网友(2023-07-24):
引用 网友B:
我的已经搞定了,1WHL双贴58xt搞定!

272  补丁   想要补丁,能放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