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irobot 电池换芯后无输出,提问元件

楼主(2020-05-14):
irobot 电池换芯后无输出,图上是个什么元件,这个电路板看不到线路很烦,2大触点是正负极,2个小的是什么左右,有大神知道吗,指点一下,标的TH-H和TH-L

网友:
估计电路锁住了,和笔记本类似,断电就锁

网友:
那个是保险丝

网友:
一般是温度保险。。。MOSFET被打穿或者过温,就会熔断。。。

为什么三个脚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如果像笔记本锁电芯,尝试绕过mos电路,好像Nmos是保护板负极和电池负极跳线短接,Pmos是保护板正极和电池正极跳线短接都试下,一种是芯片彻底锁在不能用,另一种可以用,但是原装充电可能会拒充。

网友:
用充电器冲一下电试试

网友:
看电路板挺复杂的,9成是带锁的,锁了就完蛋了

网友:
锂电的这么复杂了?我的是镍氢的,没电路板。两个大触点是电池正负极,两个小触点是温度传感器。你可以测一下看看。应该不是小触点的问题。

网友:
有台8系的,英国背回来的,用了三次主板故障,吃灰

楼主:
这控制板是控制正极输出,我直接从电池接到触点了,不能过充过放保护了

网友:
看样子可能是保护板锁住了,楼主是直接拆下再换电池的吧,这么高级的保护板不好说啊,还有些保护板电池掉电以后得充下电才会有输出,哪两个触点应该是温度传感器的,看电池里有温感,应该是监测电池温度的

网友:
很可能芯片锁了。

网友A(2024-06-26):
解决了吗老哥?我现在换了个保护板上去能充放,但是充满之后机器人不亮绿灯,而是一直有0.1A左右的小电流。小电流持续较长时间后就会报错误5了。感觉应该是与TH-H和TH-L这两个触点有关。

网友(2024-09-07):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老哥?我现在换了个保护板上去能充放,但是充满之后机器人不亮绿灯,而是一直有0.1A左右的小电流。 ...

你的应该要换一个座充或者座充里面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