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装修用的便携,可移动,物料提升机

楼主(2020-05-14):
装修的朋友想做一种机器,能搅拌水泥,能把水泥提升到1-3米高,给手脚架的师傅使用。
淘宝上没找到这样的产品,可以要自己制作。

网友:
X型的升降台。

网友:
搅拌水泥,有像搅拌车一样的小型搅拌机,还有电钻驱动的搅拌头。

十几年前帮装修师傅搅拌腻子粉,就是用电钻带动T型杆搅拌。

网友A:
这种好做,就是怕做出来没销量卖不掉,不敢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好做,就是怕做出来没销量卖不掉,不敢做啊。

能做出来,又便捷,大把人抢着要。现在年青人很少做这行,年纪大的体力不行,只能用电动机器代替部分强劳力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做出来,又便捷,大把人抢着要。现在年青人很少做这行,年纪大的体力不行,只能用电动机器代替部分强劳 ...

只要你敢定货,一定大打人给你做,你能包销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做出来,又便捷,大把人抢着要。现在年青人很少做这行,年纪大的体力不行,只能用电动机器代替部分强劳 ...

此类东西,第一要求,就是便携,工人要能用电动车运到装修工地。

你说的东西,很难做的。

网友C:
提升简单,搅拌水泥有点难,两个不好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类东西,第一要求,就是便携,工人要能用电动车运到装修工地。

你说的东西,很难做的。 ...

电动三轮车,面包车,当然越轻便越好。

网友:
:lol:LZ一年能包销多少台? 超过2W台 一周后来我这拉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升简单,搅拌水泥有点难,两个不好融合

外国有这类产品,结构太复杂,难仿制,

网友D:
类似产品有很多,比如提升搅拌机,二次构造柱泵,体积可以控制,就是重量很难达到你的要求,毕竟和混凝土打交道的东西,没点真材实料那行啊,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类似产品有很多,比如提升搅拌机,二次构造柱泵,体积可以控制,就是重量很难达到你的要求,毕竟和混凝土打 ...

你说的估计都是泵、管道 输送类型的。估计题主说的都是用桶送。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动三轮车,面包车,当然越轻便越好。

你想保密吗?不想保密的话,画图看看,是什么结构。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保密吗?不想保密的话,画图看看,是什么结构。大家讨论讨论。

没有保密,只是构想,还不知怎么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类似产品有很多,比如提升搅拌机,二次构造柱泵,体积可以控制,就是重量很难达到你的要求,毕竟和混凝土打 ...

那是干工程的大家伙,用不上,装修要四处去,要小的。

网友E:
2个需求分开不就完啦,搅混泥土有小滚筒搅拌机,很小的,1个人能搬走,搅砂灰纯水泥涂料什么的,类似手电钻那种就好,干装修应该没人不知道,提升用小电葫芦啊,挂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个需求分开不就完啦,搅混泥土有小滚筒搅拌机,很小的,1个人能搬走,搅砂灰纯水泥涂料什么的,类似手电钻那种 ...

使用时分开没问题,运输时最好能合一起放到三轮车拉走。
电动葫芦有现成的,但是要设计能在室内复杂环境到处拖走的就难了。

网友F:
一根长直径30公分粗的管子,中间装一根轴,轴上设计成绞肉机结构,管子头部设置一个可以转的大圆筒,外壳里边设计成搅拌车的桶一样,正转往外排水泥浆。反转搅拌,下部两个轮子设计中点位置,拉起来也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根长直径30公分粗的管子,中间装一根轴,轴上设计成绞肉机结构,管子头部设置一个可以转的大圆筒,外壳里 ...

还是要离合,升降要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