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Realtek RTS5732DL主控固态硬盘开卡教程

楼主(2020-05-14):
手上有一个七彩虹SL300 128G过了质保期,现在坏了,故障表现为不认盘也就无法装系统,放入移动硬盘盒也无法识别,所以只能用开卡软件来修复,首先拆开固态硬盘看看什么主控。

    拆开后可以看到此固态硬盘主板很小,一共只有3个芯片,一个主控:Realtek RTS5732DL ,另外是2片内存颗粒:SanDisk SDYNBIAMA-64G,2片64G闪存正好组成128G容量。

前期准备:
1.七彩虹SL300 128G坏固态硬盘一片
2.REALTEK专用开卡板
3.镊子(电脑无法识别硬盘时需要用镊子短接)
4.开卡软件:Realtek RTS5732DL开卡软件

教程开始:
1、首先将固态硬盘插入开卡板,用镊子短接ROM跳线,保持短接状态,把转接卡插入电脑,这时候电脑会识别到新设备REALTEK RL6468 USB Device,如下图:

2、拿掉用来短接的镊子,打开开卡主程序SSDMP.exe

3、这时候会发现开卡软件已经识别到硬盘,硬盘处于ROM状态,容量0.00GB:

4、扫描到新设备后,首先设备类型选择RTS5732DL,Mode选择RDT,然后点一下“AutoDetect”自动检测和匹配闪存型号,检测完成后,点绿色的三角图标进行RDT模式开卡:

5、RDT开卡完成后,直接拔下SSD,然后重新给SSD通电(注意这时候只插硬盘供电线,数据线不接),硬盘通电就后会自动进行RDT测试,SSD的主控和颗粒都会发热。可以观察硬盘上的指示灯,RDT测试的时候会闪烁,如果发现指示灯不再闪烁,说明RDT测试已经完成,这时候把固态硬盘用开卡板直接连接到电脑上(注意不要短接ROM跳线!),电脑就会有新设备插入的声音提示。

6、重新打开开卡软件SSDMP.exe,首先设备类型选择RTS5732DL,Mode选择MP,然后再点绿色的三角图标进行开卡:

7、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即可完成开卡:

至此,硬盘就可以分区格式化正常使用了,如果你也是RealtekRTS5732DL主控的固态硬盘,不限制品牌都可以使用本教程来修复,什么不认盘不能格式化都可以用本方法,祝你成功:)

目前来看,Realtek主控的开卡软件支持的闪存型号非常少,使用该主控的固态硬盘的死亡率也很高,应该是技术不够成熟,以后见到这种主控还是尽量远离吧。

抛砖引玉之作,欢迎各位大佬斧正。

网友:
都跑完了,RDT RESULT不看一下?

网友:
这个好好学习下,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知道软件哪里下

网友:
RTS5732现在支持B16、B17、BICS3闪存,我之前往论坛上传过软件

网友:
感谢好人  教程!!!

网友:
你好楼主我有一个跟你一样的板子,用你发的一样的版本1.72 不能识别硬盘ID ,但是可以认硬盘。换成其他1.76 版本的,可以识别硬盘ID ,开卡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提示,怎么回事,求助

网友:
螃蟹的固件是个问题 一个颗粒一个固件  管的挺死的  没固件就惨了  而且固件还很不稳定

网友:
我的镁光黑片B27,开了几次总是说颗粒型号不符,干脆买3280做优盘了

网友A:
卡在获取开卡状态失败咋办

网友:
哪位大佬有B27固件给我一个

网友B(2020-06-14):
楼主用的什么卡开板,有没有TB链接发一下呢,敬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卡开板,有没有TB链接发一下呢,敬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18033412272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50111debGIBMaH&ft=t&id=618033412272

谢谢!/抱拳

网友(2020-07-27):
一直提示我下载到spi失败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好漂亮看着  这技术好 拍照也好看

网友(2020-09-01):
引用 网友A:
卡在获取开卡状态失败咋办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你那个解决了吗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你好 请问这个盘的ROM短接点是在哪 怎么jp1-4都不行 开前可认 失败后不识别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