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DIY一个“宇宙最小速度最快”的U盘!哈哈

楼主(2020-05-14):
买了3.1桥的46xt G2板

感觉这个板子比黑色的G2板要厚。

准备加转接贴上三星8S7D。

作案过程略……

直接看成品:

开卡过程略,直接上3.1接口测速。

明显突破了3.0接口读420的上限,写416没有达到3.1桥的极限,但基本达到了46xt的写上限。

4k比3.0的桥要好一些,跑WTG绰绰有余了。

装壳

个人比较喜欢的钢铁侠配色的G2 CNC磁吸外壳,手感一流!

完结,撒花!

网友:
这个颗粒频率再小超一下能更强

网友A:
C口10Gbps的桥会不会更快?

网友:
很不错的U盘

网友B:
闪存贴完厚度控制的很好。跑圈热不?

网友:
还以为没有3.1的呢,这下还得再买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存贴完厚度控制的很好。跑圈热不?

当然热,不热怎么对得起这个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口10Gbps的桥会不会更快?

我电脑就是10Gbps的3.1,桥也是3.1的AMS1351。但通过sata转的usb固态,速度基本就这样了,读写不会超过550,换nvme转的usb固态,速度还会再高一截。

网友:
这板子用料不错,比我刚买的SN750 1TB的板子还厚。

网友C:
手艺好,这板子太厚,上姨妈贴还能装CN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好,这板子太厚,上姨妈贴还能装CNC

可以,主要是8S7D很薄,整体厚度不算太厚。

网友:
我做的都是比较薄的板子,双贴的话,上CNC刚好能贴一面0.5mm的导热贴,蓝色板子估计贴不了

网友C:
3.0桥速度也够用,3.1速度是快,但发热也可观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桥速度也够用,3.1速度是快,但发热也可观不少

你对这个颗粒也情有独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对这个颗粒也情有独钟啊

手上最多这颗粒,有200片左右,所以这颗粒的盘相对多点

网友D:
老板,可以帮忙做U盘吗?有四片MLC的颗粒,分别是I29F64G08AAMEI和M29F64G08CFAAA,不做U盘觉得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板,可以帮忙做U盘吗?有四片MLC的颗粒,分别是I29F64G08AAMEI和M29F64G08CFAAA,不做U盘觉得浪费了。
...

可以,加我微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加我微信吧

好的,已私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