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爸爸今天捡了啥[20200514]

楼主(2020-05-14):
爸爸天天在外面捡废品,今天捡了2个风扇,我擦了一天。

我也是懒,上次的捡的还没发(非常有料),我决定做个【爸爸今天捡了啥】专题。

小白没有坏。

罩极电机,原理不懂,噪音大,不喜欢。

铜丝是干什么的?

2档

这个还可以

仔细一看,线烧了,嘿嘿,肯定修得好。

热水瓶提手是弯的,提得稳吗?

碎屏大手机

VIVO X6 PLUS D,MT6752,4+64G

壳子摔开了,电池有电鼓,盖不上,修不修呢?

网友A:
竟然还是单相着急电机

网友:
“铜丝”即短路环,启动用。

网友:
热水瓶就不要捡了吧,捡了也不放心用啊

网友:
你让爸爸捡,你不捡,你真坏

网友:
这电机够老的

网友:
他说的就是他自己吧

网友:
小白风扇应该比那种充电的小风扇要实用一点吧,起码风大一点

网友:
没用玩具电机不错了,小型风扇用罩极电机的挺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是单相着急电机

高手就是识货,知道在这种风扇里用罩极电机,还算是高级货雷。

网友:
零几年父亲在电脑城和单位,捡到过一些电脑风扇,有一个双滚珠轴承风扇驱动板故障,从含油轴承风扇取电路板置换,修好后能装CPU上凑合用。楼主的短路环罩极电机等家用风扇没捡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就是识货,知道在这种风扇里用罩极电机,还算是高级货雷。

哈哈哈,这玩意电路简单,耐用啊,就一个线圈,还很少有铝线的,尽管特性比较软,但是寿命比较长,以前的206唱机在摆脱发条之后,有一段时间就一直使用罩极电机做动力源。某些电磁炉,暖风机,微波炉的电机也是罩极电机,有这种方形的,也有LSY圆形的有点像小型串励电机的那种双线圈的也是罩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