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提醒:(5.8元)微笑鲨小直手电筒后期发货缩水内部结构有隐患需自行优化

楼主(2020-05-15):
最近微笑鲨的小直手电筒特价,5.8元包邮,前后买了两次(三次)每次买了两个,也让朋友买了几个。等收到后发现,除了第一次发货的质量较好,后期的因为焊接和组装问题,都留有隐患,需要自行改造优化一下,否则使用不久可能就会出现故障。

发现问题如下:
1、后期批次内部电池没有顶紧,导致电池在舱内可以前后晃动,电池晃动时会碰触到尾仓电路板焊接引线,引线很细,多次碰撞后可能导致焊点断线。(收到的电筒前后摇晃能感觉到里面咣当咣当的就是这批次了)
2、USB插座由于在PCB板上省略了三个数据引脚的焊盘,四个有效焊点(包含USB外壳两个固定脚)在同一水平线上,且插座常会和PCB板之间有间隙,导致插接USB接头时上下晃动接头会带动引脚根部随之弯折。多次弯折后可能导致USB座脱落。

优化改造方案如下:
1、在电池和尾仓电路板之间加入填充材料,阻止晃动。
2、将USB插座重新顶紧PCB补焊,避免插座晃动。
(不少朋友不知这种小直手电筒尾仓如何打开,我专门拍了个视频给大家看。以下两个连接是相同的视频,任选打开方式)

演示最简单无损拆小直手电筒尾仓的方法

演示最简单无损拆小直手电筒尾仓的方法 https://v.kuaishouapp.com/s/Cbfsw3hH 复制此链接,打开【快手极速版App】直接观看!

打开尾仓后,相信基本上大家都会处理下面的操作了。

用镊子之类的尖锐工具把开关尾塞轻轻撬出来。

找一枚螺钉,能比较稳定的挂住尾塞开关内圈的。

用钳子夹紧螺钉,伸进尾塞开关内圈,轻轻转动均匀用力向外拉动尾塞。注意不要被螺钉顶坏了开关。

尾塞取出成功。

取出的尾仓是无损的。

首先补焊焊点并消除USB座与PCB之间的间隙(顶紧焊接)。

出厂时的状态。USB座与PCB之间有间隙,插入USB插头后可以上下晃动整个座子。

消除间隙后的焊接。

小技巧:将USB插头插入USB充电口,使得尾塞和PCB定位固定,然后再塞回电筒。注意对准手绳孔。

填充垫料。

塞回尾仓(我的USB插头自身是歪的)。

彻底压合尾仓的时候建议对着平面顶紧,不要用手硬塞。

优化改造完毕。

网友A:
这个破玩意费那劳什子劲干啥,当时下单发来一个不能充电,客服让我拍照片,拍视频,前后折腾半小时才罢休,然后补发一个过来,到货发现前后两个还不一样,后发的标注型号都不同,透镜下面连之前那可怜的白塑料光杯都没了,更稀烂,不过好歹是能充电了,也就只能说是发个亮罢了。
最最最恶心的,那可怜的小电池,充满电,都不敢用一档强光,用二档暗光都得节省节省再节省,用不了几次就完蛋,快赶上手机充电了,比老人机的手机充电还频繁,破玩意,说实话,就这货,别说5.8包邮了,1块钱包邮我都觉得不值!

稀   烂  的  货  !

网友:
换成type-c的口

网友:
很好的教程,木分了帮顶

网友:
可惜我买的几个都是十块

网友:
这家店的东西,买过一次后就不想再买了

网友B:
5.8买这个,电池大,用的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破玩意费那劳什子劲干啥,当时下单发来一个不能充电,客服让我拍照片,拍视频,前后折腾半小时才罢休, ...

这个版块的宗旨不是把稀烂的货改成靠谱的货么?否则直接买个一百多块钱的手电不就一步到位啦,嘿嘿。

楼主:
哈哈,现阶段那可不见得到处都有充电器噢?

网友C:
谢谢分享,可以改挡吗,什么LED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可以改挡吗,什么LED芯片

不可以改档,IC的档位是固定的。国产仿Cree芯片。

网友(2022-10-14):
拆都拆了改一下档位啊,我有一个用YX8254改成一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5.8买这个,电池大,用的时间长

这个的确值得买

网友(2023-03-28):
拆解思路很清奇,但感觉确实不值得

网友(2024-03-28):
相当好  不错 不错  我也要这样改

网友:
喜提14500电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