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網件NETGEAR JWNDR2000 V3,想知道這個短短兩天綫的路由,爲何2.4G信號那麽強

楼主(2020-05-15):
拆網件NETGEAR JWNDR 2000 V3,想知道這個短短兩天綫的路由,爲何2.4G信號那麽強!
用過最好信號的路由了,之前在放二樓大廳,信號在4層樓的住宅無死角,在對面的大馬路上的大排檔都能使用
現在當然是老化衰退了,在60平的套房,隔二墻都會斷信號,大家分析下是什麽原因讓他可以做到之前的強信號,有攻防降噪芯片?還是說帶了屏蔽,或者信號綫有磁環??屏蔽罩内只有兩個零件比較顯眼,一個是反光的,寫得貌似4030的數字,一個是完全看不到東西的,無綫芯片是RTL8192CE D6K06P1 GD26A4

剛入手的D-LINK 868L,信號最差,就一堵墻,估計攻防不行了,比剛入手的礦渣競鬥云2.0,還差,但是這個競鬥云2.0也只能二墻,但是可玩性高,以前4G不限流量了,可以改成4G路由哦,比這個好一些的就是哥華鏈了,雖然都帶了wifi攻防和降噪,但是還是沒以前的Hg320路由和這個網件NETGEAR JWNDR 2000 V3的信號好!!!!是不是要DIY個屏蔽罩就能翻天呢?

网友:
现在2.4g无线干扰严重而已,我感觉不是信号变差了

网友:
WNDR 2000 V3  我记得这款不错啊  但是信号也就那样吧

网友:
恕我直言,你这网件2000V3我并没有看到功放

网友:
1、现在2.4g无线干扰严重;2、以前无线功率可以做得很高、现在不行了、国家限制无线功率、所有合格出厂的产品无线功率都小了、、

网友:
土办法,换电容

楼主:
那個電容,換什麽參數的電容,能否圈出來看看

网友A:
把這倆dcdc後的電容換了,應該會有緩解

网友:
型号众多 都不知道哪个合适自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這倆dcdc後的電容換了,應該會有緩解

感謝指導

网友:
我以前的netgear 用的是高频DCDC电源芯片和陶瓷电感。
现在的换成电解电容缩水了。

网友B:
你去买个K2试试,几十块。用过再说这个强不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买个K2试试,几十块。用过再说这个强不强

K2現在不止幾十塊了吧

网友:
无线信号在K3前什么都是渣

网友C:
我有个丢那好久了,改天对比下无线到底多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丢那好久了,改天对比下无线到底多强

用了多年的Hg320刷235W,無綫信號很弱了,拆開來看芯片吸了很多塵,重啓,信號又是扛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