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把七彩虹的640G的L06B颗粒单颗512G搬到2246en读取速度好像不太对

楼主(2020-05-15):
有块七彩虹SL500 640G,2258XT+单颗L06B,连续读取速度超过500。
29F04T2AWCMG2颗粒拆了按照论坛之前帖子说明的跳两根线,然后搬到46en上面,开卡通过,但是读取只有300,按道理读取应该和SLC缓存没关系,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问题。而且接SATA3比接1153e硬盘盒读取速度还要慢点300不到。
设置里面试过Cache Program选和不选都一样读取速度没区别,板子边上TOG跳线LED灯右边第一个是有电阻的,第二个TOG跳线是没电阻的,图看不是很清

SATA的速度

SATA的速度

硬盘盒的速度

硬盘盒的速度

网友A:
双通道的原因,再凑一片开4通道就好了。

如果上AS2258或PS3111这种双通道主控,一颗就把sata3跑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通道的原因,再凑一片开4通道就好了。

如果上AS2258或PS3111这种双通道主控,一颗就把sata3跑满了。 ...

这个颗粒不好买,只能找多块sl500拆颗粒了
话说46en,cache program一般需要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颗粒不好买,只能找多块sl500拆颗粒了
话说46en,cache program一般需要钩吗? ...

亲测小容量勾了更快,大容量没试过

网友B:
CE分布在了2通道上 就是这个速度 好像可以跳线 把CE分布在4通道上速度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分布在了2通道上 就是这个速度 好像可以跳线 把CE分布在4通道上速度就上去了 ...

这个板是免跳线的,能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是免跳线的,能改?

改不了,单颗4通道,只有bga272/316能实现,132/152不要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