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做工很好的超五类暗盒网口,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20-05-15):
这个小东西是在公司之前流水线上拆下的,拆下很多网线和暗盒,做工都非常好,只是公司财大气粗,全都进了公司的垃圾箱了,今天拿一个拆下的暗盒RJ45连接器,扒开外皮,给大家欣赏一下!

色卡

站立

标的是Cat 5e

接线柱

RJ45触点

先拆下后面的小塑料片

第一眼看到这个PCB惊喜不

粗略量了一下厚度2mm左右

色卡贴住了这个缝隙,是卡扣

通过PCB的凸起设计卡在塑料壳上

用力过度,破损了一边。

破损的地方。

整体就是这样的

触点特写,金闪闪的,镀不镀金我不知道 反正比市场上一般的好多了

侧看

PCB

PCB上设计了卷绕的走线,应该是类似双绞线里双绞的做法,双绞抗干扰用吧。还请懂得坛友解答一下

仔细看,就这做工 一般家装买的都没这种设计吧,家里的我拆过一个 我记得是福田的暗盒,比这个差太多了,pcb也就薄薄的一层

换个视角

很干净

前视图

后视图

拆到这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讨论 。(回归论坛,日更三贴,厚脸求点M~ )

网友A:
现在无线路由器很便宜了,这种有线的接口普通家装还有用的吗?

网友:
这个是哪个牌子的,做工真不错。

网友:
网络模块成本省不得 用的便宜模块一两年没问题,之后天天查通断换模块。

网友:
做工不错,设计合理,没有品牌LOGO?
我就知道三堡,其它牌子不清楚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无线路由器很便宜了,这种有线的接口普通家装还有用的吗?

有线端口跑千兆很稳 无线那就不一定了!干扰问题 ,就算用5g WiFi 穿墙也是个问题 ,肯定是没有有线千兆的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无线路由器很便宜了,这种有线的接口普通家装还有用的吗?

当然有用啦 两码事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线端口跑千兆很稳 无线那就不一定了!干扰问题 ,就算用5g WiFi 穿墙也是个问题 ,肯定是没有有线千兆 ...

学习了~是不是普通家用,看个视频网页什么的没必要用有线

网友B:
公司都这样,我们公司全新的东西,两年没用,就报废,然后掏钱让危废公司拉走,用的时候在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都这样,我们公司全新的东西,两年没用,就报废,然后掏钱让危废公司拉走,用的时候在买 ...

哎 真的很可惜 公司一堆很好的网线 只要开过箱的 不是未拆封的 即使没用过 也都扔垃圾箱 全部运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无线路由器很便宜了,这种有线的接口普通家装还有用的吗?

几乎家家都有在用

网友:
这不是信息模块嘛,!

网友:
别的不说,这东西用了多久,弹片上还是金灿灿的,而且一点打线痕迹都没有,这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公款消费一直都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到了时间就成废的!继续买…买…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是不是普通家用,看个视频网页什么的没必要用有线

有线延迟低,稳定 ,反正我是强迫症 只要是能插网线的都插网线 ,手机平板没办法就连WiFi

网友C:
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东西,家庭里最影响网速的东西,是木桶的最短板.顺便说一下,千万不要买那种免打线的,简直垃圾.只有像楼主这种打线模块才能保证稳定千兆.

网友D:
蛇形走线减少干扰,方形金手指接触面积比圆柱形的大,这模块设计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蛇形走线减少干扰,方形金手指接触面积比圆柱形的大,这模块设计不错 ...

haha看成了蛇形走位 蛇皮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东西,家庭里最影响网速的东西,是木桶的最短板.顺便说一下,千万不要买那种免打线的,简直垃 ...

别 咱直接焊到路由器板子上,焊到主板上 哈哈 绝对稳定

网友:
这小玩意抵上一顿盒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