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还请前辈高手们指导一下,第一次焊接眼镜,遇到麻烦

楼主(2020-05-15):
眼镜鼻托被孩子给弄掉了;
自己焊接上,但是,在焊接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我一个手拿着电烙铁,另一个手拿着眼镜的鼻托对好位置保持着,那么焊丝就没手拿了啊,遇到这类情况怎么弄呢?

当时我是把焊丝先缠在鼻托焊接那位置附近,然后再焊接,由于位置总是跑,反复拆和焊了5次,才把位置弄的左右对称了;把焊点弄得一踏糊涂,呵呵;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焊接位置先加锡,然后把要焊的部件接上去

网友B:
奢侈,竟然用千住的含银焊锡,用普通无铅焊锡就好了啊,有铅焊锡虽说焊接容易点,但是跟皮肤接触,还是无铅的安全点

网友C:
至于吗?网上配一副才几十块钱而已

网友D:
把眼镜固定住,然后用手或镊子夹鼻托,另一只手焊接。

网友E:
建议先把树脂的镜片拆掉,然后挂掉接触位置的黑漆,先别着急焊接,先把2个接触的位置都上锡了以后再凑一起焊接。

网友F:
现在不是拉动内需吗?楼主也要做点贡献呀,换新眼镜。

网友G:
牛呀 眼镜框还能焊接

网友:
先用细铁丝在根部缠一圈固定好位置,再焊就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于吗?网上配一副才几十块钱而已

看楼主的眼镜镜片厚度,还有眼镜本身的结构类型,绝对不是几十块能搞定的那种了,重配就很麻烦

网友:
旁边先用胶粘下固定位置,逐步焊接。也可以粘一部分焊一部分,然后除掉胶再焊接剩余部分。

网友:
焊接夹具了解一下,还有多功能的呢

网友:
这个还是喷火枪和低温磷铜焊条焊接靠谱,焊锡稍微已碰就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位置先加锡,然后把要焊的部件接上去

第二次,是这么弄的,但是,那个锡,这么烧两三次,助焊剂又没了,不粘了,而且韩出来又没金属光泽了,发乌了;
刚来了点助焊剂,这么一弄,就没了,还得重新弄,我的焊接手法难道不够熟练?反正,感觉太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奢侈,竟然用千住的含银焊锡,用普通无铅焊锡就好了啊,有铅焊锡虽说焊接容易点,但是跟皮肤接触,还是无铅 ...

别提了,不是奢侈,呵呵;
我之前发过帖子,也是在拆机这个版目里;
我一直没找到正品焊锡,后来找到了,一气之下,买了3卷千住的(1KG的那种0.8mm的M705),当然,还有自己祖国的云锡和白猴;
这么多焊锡丝了,我又平时不怎么焊接,我不是从事这个的,所以,哪种焊锡多,就优先用哪种,我一看,千住的焊锡丝6斤,哈哈,先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于吗?网上配一副才几十块钱而已

哦哦;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眼镜,是之前戴的,后来鼻托被孩子给玩下来了;我当时没电烙铁,就用热熔胶粘了一下,不行,还是掉;后来就换了一个眼镜;
近期业余爱好扩展了,买了焊锡和电烙铁,就想着,看看哪里用的上,就手工练一下子;
前几天把几个玩具内部的电路开焊的, 都弄好了;
今天突然想起这个眼镜来了,就拿出来焊接了,焊接好后,戴上还是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眼镜固定住,然后用手或镊子夹鼻托,另一只手焊接。

谢谢你回复,可是,

这不是还是没有拿焊锡丝的手吗?

我这是第三次用电烙铁,手确实很笨这是事实,但是我问的问题应该是现实的一个问题,两个手怎么拿三个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先把树脂的镜片拆掉,然后挂掉接触位置的黑漆,先别着急焊接,先把2个接触的位置都上锡了以后再凑一起 ...

恩,谢谢;
漆,我用锉刀锉了一部分才焊接的;
但是我没拆镜片,你真说对了,就因为没拆镜片,手又笨,拿着电烙铁开到350度,在上面那一顿杵啊,后来才发现,镜片上和鼻托架接触的地方都被熔了一些了;

这个镜片确实耐高温,因为中间不小心有三滴焊锡滴落到镜片上了,一点烫伤痕迹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不是拉动内需吗?楼主也要做点贡献呀,换新眼镜。

是换了个新的,这个是两年之气坏的了;
这不是,有了电烙铁,就想着给它弄好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呀 眼镜框还能焊接

嗯,哈哈哈哈,自己瞎折腾呗,反正手笨,折腾坏了就死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