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Marvell] 88nv1120开卡成功了

楼主(2020-05-15):
有个士必得M3-120GB的固态硬盘,突然很卡,就想重新开卡下,找了个软好像只支持海力士的,还好我这个是海力士的,就直接开卡成功了。

网友A:
恭喜开卡成功。
海力士TLC漏电快,不建议存重要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开卡成功。
海力士TLC漏电快,不建议存重要数据了。

感谢大哥!

网友B:
坛友,你这个开卡软件是啥???能发一个给我么?先谢谢了

网友:
开好了也不太正常 这个88NV1120主控极度辣鸡 还是拆了上2258XT稳

网友C:
楼主这个软件是2.8版本的,能发一个给我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坛友,你这个开卡软件是啥???能发一个给我么?先谢谢了

你好,我有,已经上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软件是2.8版本的,能发一个给我吗?

已经上传。你看看可以下载不

大概3M不到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有,已经上传

1   坛友,这设置密码是多少啊??已下载软件,但是不能设置参数,

网友B:
咋我们下的这个软件,跟你主题的,有点不同???现在就不道这个设置密码填什么了!请坛友告知

网友:
在输密码的页面你按2次空格,在Enter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我们下的这个软件,跟你主题的,有点不同???现在就不道这个设置密码填什么了!请坛友告知 ...

抱歉,今天才看到,这个设置密码默认好像是两个空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已经上传。你看看可以下载不

大概3M不到的大小

老兄,这样就没有意思了吧,我是指明要2.8版本的,你这个还是1.2版本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兄,这样就没有意思了吧,我是指明要2.8版本的,你这个还是1.2版本的呀

...

你好,你说的版本是哪里看到的。有截图给我看看怎样的。搜索如果有再上传,没有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坛友,你这个开卡软件是啥???能发一个给我么?先谢谢了

你好笨额~·2.8是自己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笨额~·2.8是自己填的!

网友:
8Pdm

我咋开不出来?

楼主:
看了某某部落开卡两次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某某部落开卡两次的

这个颗粒数码之家好多人都没开出来, 就看见你开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颗粒数码之家好多人都没开出来, 就看见你开出来了

就是按照那个流程来的,我也是小白,怎么好的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