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被删的储存空间去哪了?

楼主(2020-05-15):
手机储存空间提示只有500m,然后微信各种卡和提示储存空间不足。所以只能删除微信的储存空间。问题是删除了微信的储存空间。如删除了2g空间,这里手机应该多出有2g,虽然总的微信储存空间减少了,但实际好像没有,。不久手机微信又卡了。 另外一个问题不明白,安卓手机的储存空间机制。,就如硬盘分c盘和d盘,如果在安装在c盘的软件,C盘空间满了,他是不可能把d的空间也给拿过来使用。有知道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装个360卫士,还可清出好几G

网友:
据我所知,每次更新都会备份一个安装包,然后在存储中能看到一个其他的占用空间。反正安卓越用内存越少,只能格式化重新装软件。。。。

网友:
我的做法是备份数据,手机恢复出厂,重装微信

网友:
qq、wx手机上两大毒瘤,用手机自带的清理软件可以扫出很多无用内容

网友:
缓存和用户数据同时清  或者卸了重装就行了

网友A:
你这个比一般电脑还大

网友:
话说卡主要是运行的东西太多吧?当然剩余这么少的空间一定会卡。用了50多G的空间,干嘛不清理?照片导出到电脑里,其他的不知还有什么重要的?能考出来的尽量考出来。只运行必要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比一般电脑还大

小米10PRO  12G运存  512G储存

网友:
被流氓给占了的地方,
你还妄想着想要回来?

网友:
被流氓给占了的地方,

网友:
真的是流氓。有时候清理的时候能清理好几个G,结果一使用立马就是几百M。不知道微信为什么那么费空间。

网友:
少装应用或是不装应用,还有那些小程序。

网友:
主要是微信流氓,你清空了后,只要一用,1GB空间又给它占用了..............软件体积是越来越大了

想彻底解决?换机吧

网友:
手机里有一项叫其他数据,随着手机使用一直增加,会非常大,而且除了恢复出厂,没有其他办法清理,最终会导致手机存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