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手机这周咋回事?

楼主(2020-05-15):
魅蓝M5S,用了5年左右。最近一周发现:会自动打开数据连接。如果当时开着wifi,会自动关闭。不定时。如果一直玩着手机,没试过会自动开数据。一般都是放一边,就不定时自动打开。
最近没装希奇的APP,小女偶尔用钉钉,以前她也用,没事。把所有安装的APP禁用数据连接,没作用。准备恢复出厂,清所有。先上来问问,注意啥?再不行就root,刷固件。

网友:
没用过魅族,你是不是开启了网络连接助手之类的选项,wifi信号不好时会自动连接移动网络

网友:
去wifi的设置里面找,类似“wifi无法上网时自动切换为移动数据”这样的选项

网友:
这是提示你该换了,5年了

楼主:
多谢各位。打开无线→高级设置,看看,如图。先全关闭试试。也可能是小孩弄的。

楼主:
关闭上图3项,关wifi,关数据,睡觉。今早一看,又自动开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