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l4015降压模块boom!!!顺便求探讨dc-dc降压的种类

楼主(2020-05-15):
情况描述:这个模块用于28v的太阳能降压到12v给路由器、光猫、交换机、摄像头、录像机、显示器。这些12v设备总电流加起来不会超过6a,最大只有5.5a。
昨天晚上突然就听到啪一声,全部低压都没了,并且冒出白色浓烟刺鼻。检查发现xl4015炸了。

模块,淘宝宣称达到5a电流,介于国产货,肯定不可能5a

当时输入输出并联,理想是输出10a,但是肯定不可能的,4015体质不可能完全一样。电压设定电位器也是并联的,理论来说两个输出电压是绝对一样,不过还是体质问题,不可能做到绝对

炸了一个,原本上面有散热片,炸飞了

看看裂了,数码管那黑的是油一样的东西

裂了

4015

打开

还发现输出的ss34都爆了

背面黄了一块
(当时这两个模块还有散热片散热+风扇在吹着工作的)

对比能看出来

拆开

另外一个没爆的也坏掉了,输入短路

拆掉芯片

拆开

里面的硅就这一点点,国产肯定没有正品4015那么大,理解。

全家福。

什么原因爆的已经不去想了,不作讨论,大概可能就是体质不好,承受不到那么大电流。

楼下讨论降压模块类型,有价值的讨论都会打上2-10m的欢迎探讨

楼主:
2楼讨论降压种类
现在电路应用中常见的降压种类有以下三种:
1号:78xx、79xx三端稳压

2号:2596、7015、4015

3号:贴片dc-dc芯片,型号太多,图中是rt8279(5a、36v)

4号:扯太远,先排开不做讨论

我个人一般把1号和2号归为一类,叫做a类。3号叫做b类

a类的管子一般封装大、发热大、输出电流还不怎么大。并且炸了还不安全(据说2596炸了之后是直通的)

b类一个小小贴片有可以做到5a了,甚至更大!最主要是发热不大,散热要求不高。只需要把贴片底部焊盘焊上就好了

  现在很多电路板上面都几乎看不到a类降压了(78xx除外),都被b类取代。

那么这些降压方式有什么不同?为什么a类发热大电流小?b类发热小电流大?
之前了解到有线性降压、还有开关降压(pwm?buck?)或许还有我没了解到的。 求科普降压模块有哪些种类或者工作方式

网友:
可调电源一般工作点不好选;长期用建议买固定电压模块,厂家可以调整到最佳工作点上去,效率高,发热就少,损坏的几率也就低了。

现在12V输出的同步整流模块不难找。

网友:
没见过这样用的

网友:
厂家虚标,只有自己用电子负载测试下才放心

网友A:
估计散热不好,,这种可调的降压做不好就容易翻车,,如果反馈电路故障也一样炸,,,,,宣传的5A需要在加强散热的条件下才可以长时间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散热不好,,这种可调的降压做不好就容易翻车,,如果反馈电路故障也一样炸,,,,,宣传的5A需要在加强散热的 ...

散热片+风扇,已经散热够了。难不成要制冷了?

网友B:
这玩意炸了会不会导致输出端变成28V,从而烧坏用电设备?

网友C:
还是直接用输出12v的开关电源吧,再次降压,效率打折上折

网友:
28V降12V,5A电流,按90%效率,自己算算降压板会承受功耗,另外这种便宜模块标的都是最大的参数,设计也是能省就省,烧了很正常

网友:
首先这种的DC-DC模块不能这么并联,两路输出电压微小的差异,就会导致负载一大一小,最后大的先过流保护,然后另一路的电流反灌过去,烧毁
如果模块带恒流功能的,输出串二极管隔离可以并联使用
另外这个芯片5A电流没问题,但是这里的5A是指开关管通过的峰值电流,不是12v的输出电流,
具体峰值电流,取决于输入输出压差、电感量等因素,保守起见,打5-6折比较合理,这个模块不要输出超过3A

网友D:
家庭低压供电,一般不建议这么用。全部由一个低压端输出,电流一定很大,一旦有哪一路有短路问题,不是低压电源保护,而是会烧坏东西的(如果单电源供电,一般电流都不大,有短路,电源就保护了,很少会烧的很严重)。我觉得至少应该用两组供电。如果这么用,建议用二手大功率DC-DC降压模块,比国产新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炸了会不会导致输出端变成28V,从而烧坏用电设备?

这个4015不清楚,不过据说2596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直接用输出12v的开关电源吧,再次降压,效率打折上折

28v是太阳能那些低压电,不是2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庭低压供电,一般不建议这么用。全部由一个低压端输出,电流一定很大,一旦有哪一路有短路问题,不是低压 ...

我有一些华为的板卡,上面确实有降压模块,不会用

网友E:
28v拿来干其他吧,50块就能买一个12V 60A的服务器电源 随便你折腾。

网友:
好像是商品说明中写过,要加散热片才能达到一定的电流

网友:
输出短路了吧?还是过流了

网友:
功率要相对买大一点的,按他们宣传的50%来使用,通常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28v拿来干其他吧,50块就能买一个12V 60A的服务器电源 随便你折腾。

28v能干什么?免费的不用要花钱买电源还要出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