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很多人觉得936焊台不好用,真相原来是这样

楼主(2020-05-15):
       现在手里头两个台安某的936焊台,很常见,几十块钱那种。用了好些年了,一般情况下用着也还行,就是现在经常焊灯板,铜皮比较大,焊起来感觉超级费劲,有一台上电加热比较快,但是焊大焊盘一样的无力。

       就想着买一台好一点的烙铁,就研究了一下。发现有些人说936并不会比T12差多少,我就想着我这么多936都不好用,是什么原因呢?

       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搞清楚各种焊台的工作原理啦。于是就查,搜集资料。根据加热原理主要分为电阻加热和涡流加热,除了高频电烙铁是涡流加热,其它的全是属于电阻发热(市场上比较火的就是936和T12)。高频电烙铁确实有很多优点,功率大、升温快、回温快、手柄温度低等等,但是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价格高。对比研究了一上936和T12的特点,发现除了T12除了回温是属于结构性的天生优势外,其它的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当然了,这些对比都是针对使用A1321的足功率的936焊台来说的。

       既然区别不大为什么很多人买了T12之后感觉比936好用很多呢?为了进一步搞清楚问题所在,我把两台936拆开,拆开第一眼我就发现问题所在了(当然以前也拆过,也修过936的焊台,那会没有去研究这玩意,所以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很明显的,变压器的尺寸摆在那里,功率不会大到哪去。铁芯用的EI6628,我查了一下,这个规格最多也就能做个35而已。也就是说用这个变压器,连续加热的功率也就30瓦左右,就这么点功率,怪不得不好用。我又测了发热芯,冷态电阻一个是12欧,一个14欧,都是用的便宜的A1322发热芯冷机启动最大功率也才50W,焊台后面的标牌写的60W,明显虚标了。

       到这里真相就再清楚不过了,936焊台其实并不差,前提是要买好一点的,必须使用A1321发热芯。想要达到回温快的效果,那么变压器最少要50W左右,光一个变压器的成本就要30来块钱,好一点的甚至要四五十,所以零售价最少也得100元左右才能买到。

网友:
对于发热元器件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功率不够,其实就是没有生产标准,就算有一般的小厂寨厂也不会遵守。

网友A:
除了奢侈品,一分钱一分货是不变的真理。

网友B:
好的936,我指1321芯的。变压器是35厚度的, 或者40厚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936,我指1321芯的。变压器是35厚度的, 或者40厚度的。

变压器的高度?如果是高的度的话35或40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奢侈品,一分钱一分货是不变的真理。

这个倒也是,不过奸商太多,有时候是想买好的,花了钱却未必能买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936,我指1321芯的。变压器是35厚度的, 或者40厚度的。

你应该说的是铁芯的厚度是吧?

网友C:
原装白光936+908手柄+900L-5C头,,据说专用焊变压器脚或大接地,,,自己还没试试

网友C:
楼主觉得936好用那是你焊接要求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装白光936+908手柄+900L-5C头,,据说专用焊变压器脚或大接地,,,自己还没试试 ...

加上908的手柄 5C的头, 大接地应该问题不大.  908的头比936原的头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白光936+908手柄+900L-5C头,,据说专用焊变压器脚或大接地,,,自己还没试试 ...

我觉得T12的优势不明显,常规的话,好一点的936一点问题没有(原装白光还是太贵了),变压器脚或大接地这种,还不如直接上高频的,现在也不贵,品牌的也就三四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觉得936好用那是你焊接要求太低了

是啊,以前确实是挺低的要求的,也没觉得好用,就是觉得还能用,一直将就着用

网友C:
热容大的头子还是好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容大的头子还是好用些,

那是肯定的,热容大的对于单个焊盘来说是优势很明显的,但是这并不能改变A1322在热机状态下功率只有30瓦的事实,在连续焊接的情况下,烙铁头的温度始终达不到设定值,所以终归还是要功率大点才能治本。

网友D:
白光原装936非常好,老贵了,现在的国货嘛给你个铜芯变压器就算良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光原装936非常好,老贵了,现在的国货嘛给你个铜芯变压器就算良心了

成色好点的也就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肯定的,热容大的对于单个焊盘来说是优势很明显的,但是这并不能改变A1322在热机状态下功率只有30瓦 ...

楼主还没有发现真相。有机会拿到原厂的936和山寨的1322芯936,把它们的烙铁头对换一下,一比较就理解了。最好再配个功率表检测电烙铁的实时功率消耗,真相最怕被检验,一试验就知道了。

网友E:
原厂白光936冷态通电功率可以达到100W,山寨没法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光原装936非常好,老贵了,现在的国货嘛给你个铜芯变压器就算良心了

大佬问问你说的原装936是哪款。jd搜了一下。BAKON旗舰店936系列100出头到300多都有。
或者不是这个所谓的深圳白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厂白光936冷态通电功率可以达到100W,山寨没法比

冷态通电功率对焊接没啥帮助,只是第一次上电到能开始焊接的时间短点。烙铁接触焊点以后,功率的增加才对焊接有用。越好用的烙铁,功率增加越多。只有增加的这部分功率才是真正用来加热焊点和回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