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能率天然气热水器 经常出现90错误代码 求助

楼主(2020-05-15):
如题 能率天然气热水器 经常出现90错误代码型号 1650 FE
安装位置 高层 北面强排, 近处无其他楼房来挡风 ,所以起风时,北面风力比较大。
网上也搜索了一些原因有几个,希望能排除一下,再动手
http://www.gzxdwx.com/m/News/3712.html

我家出现这种情况的条件一般有如下两种
1. 北风很大的时候 ,感觉可能是被北风倒灌吹灭的,导致跳90代码 不能继续烧热水

   安装的时候就有安装户外防倒风的管子,但是感觉风很大的时候还是会倒灌,吹灭
    止回阀这个没有安装,如果这个是根本原因,有用的话,我考虑装一个

2. 长时间烧水后,也经常跳90, 比如昨天晚上,风不大但也跳90 好多次,关了电,再开就可以继续烧水,但是不稳定,很容易又灭了

请教论坛大神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望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misc.php?mod=tag&id=3576&type=thread

谢谢提醒 我搜了,症状没有比较接近的

网友B:
好像是风机老化的问题
我家的最近也这样
准备叫售后了

楼主:
昨天白天参考这个链接 清理了一下,昨天也没有大风,不知道是哪个起关键作用了 ,没有跳90 一直正常
后面还要观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风机老化的问题
我家的最近也这样
准备叫售后了

你的用了几年,我这个4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用了几年,我这个4年多

7年了,可能风轮油污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