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苹果第三方电池哪家耐用?

楼主(2020-05-15):
苹果第三方电池哪家耐用?

网友:
诺希还可以

网友A:
看你需要那种耐用了,如果是要续航能力耐久一点,诺希、飞毛腿、原厂的德赛电池都挺好的,藤岛、品胜的相对差一点。不建议买,但如果要那种循环个2、300次还是100%寿命的那种,可以去找人订制,一般他们都会把保护板移植到那些很好的电芯上去,库伦计数器再清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那种耐用了,如果是要续航能力耐久一点,诺希、飞毛腿、原厂的德赛电池都挺好的,藤岛、品胜的相对 ...

那种循环个2、300次还是100%寿命的那种,可以去找人订制,一般他们都会把保护板移植到那些很好的电芯上去,库伦计数器再清零。这种电池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循环个2、300次还是100%寿命的那种,可以去找人订制,一般他们都会把保护板移植到那些很好的电芯上去 ...

某宝搜 攻程师 、唐工重载(德基) 、潽胜。我就知道这三家还有很多,一般都是6、6S、7改双电池才会买这种电池,用正常单电芯的那种,其实续航能力还没有量产的那些牌子好

网友C:
我买的腾岛,刚开始还行,3个月就垃圾了。已经下手攻城师的双电池改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腾岛,刚开始还行,3个月就垃圾了。已经下手攻城师的双电池改装。

你们都是大师,双电池改装怎么搞?

网友:
本来老机型都买的诺希,价格适中,我自己的X要换电池,结果那喜闻乐见的几家X电池都贵的离谱,轻则199,重则299.

于是选了一个冷门的某信,只要128元,超容110%,目前充电56次,还有2992mAH。

网友:
打算下个手机用苹果

网友:
别买飞毛腿,老婆的7换的飞毛腿一个月都没用到直接不能开机了,电池是京东自营的

网友:
万能的翔王,容量不低于原配,性能稳定,6S用一年了,还是10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腾岛,刚开始还行,3个月就垃圾了。已经下手攻城师的双电池改装。

魔改后,使用体验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魔改后,使用体验如何

目前来看效果满意,可以放心使用手机一天(日常工作,不打游戏),回到了一个手机应该有的水平。手感上体积和重量回到了砖头时代,适应两天就习惯了。总的来说满意,只看一年半载后的耐用性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们都是大师,双电池改装怎么搞?

有安装套件,原理是把手机屏幕拆出来,提高,用一圈的框架固定,中间空出来多安装一块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安装套件,原理是把手机屏幕拆出来,提高,用一圈的框架固定,中间空出来多安装一块电池。 ...

谢谢!回头也自己整整

网友(2020-06-16):
诺希买过几个,确实不错

网友:
飞毛腿 品胜都可以  自用换的品胜  估计还行

网友:
我看酷安挺多推荐唐工重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