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磁带收音道奇车机拆解(克莱斯勒)

楼主(2020-05-15):
由于特别喜欢vfd的感觉 和美式低音 逛咸鱼看到了所以入手这台卖家声称不会接线不上电机子 这台是单数收音不能改步进 到手简单通电 亮屏能开机功能正常无声 不知是无信号静音还是有故障 没空研究 磁带在家 手头没得试 先发个拆机图

网友A:
果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

这个做工在96年算不错了。

网友B:
想当年电控机芯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

不懂就不要说了

网友C:
机芯油腻过重,清洗一下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听过用过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当年电控机芯高大上

对 带翻带更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芯油腻过重,清洗一下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听过用过没拆过。

有空了清理下 一般经过我手的机子 没有不做卫生的

网友D:
据说道奇车机的 收音机性能无比强大

网友E:
都说收音机灵敏度很强大,想当年在电子报红火了一段时间,不过知道这事是都是大叔级别的年纪了

网友F:
当年的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说收音机灵敏度很强大,想当年在电子报红火了一段时间,不过知道这事是都是大叔级别的年纪了 ...

大叔你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说收音机灵敏度很强大,想当年在电子报红火了一段时间,不过知道这事是都是大叔级别的年纪了 ...

这个和电子报不一样 那个更老 全插件的 这个都是贴片了 没玩过那款纯收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道奇车机的 收音机性能无比强大

不太清楚了 第一次接触道奇机 这个贴片的不知道行不行 单数收音也收不了几个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年的高大上

传说太贵 买不到传说机 买个差不多的玩玩咯

网友G:
我的电子报买的单收音版本,床头柜挖个孔,装上后几十年了,接一对百变龙Kr1,偶尔开开听听收音机。

网友:
当年我的没有这么高档,我的只有收音机功能,磁带的好像贵不少。
我还在改造中有个什么心得体会发电子报骗了50元稿费
具体什么心得早就忘记了。

网友:
当年的好像是电子报王秀军吗?还有卫星爱好的罗宇屏?(这位老先生已经过世了)自制卫星接收机。当时我对这个是新奇,又没能力。可以说望眼欲穿。

网友:
中王某某毒太深  手上就有一台  现在不亮  也不响  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电子报买的单收音版本,床头柜挖个孔,装上后几十年了,接一对百变龙Kr1,偶尔开开听听收音机。 ...

现在知道这个的都岁数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