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修幼儿英语学习机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0-05-15):
坛友家娃娃曾用过的学习机,被娃娃摔了导致故障,那么我来修一修吧。
这个学习机是给3周孩子使用的,所以兔耳朵上肯定很多口水,先酒精消毒

学习机正面

底下

背部

铭牌

拆开

触摸液晶屏幕,摄像头

小喇叭

液晶主控芯片

主板

因为是被摔坏的,所以先万用表测量各方面数据

估计厂家考虑到幼儿会摔机器,各个接口都打了胶水

电池

断开电池

继续测量主板情况
发现CPU引脚异常

手术刀维修

拆下主板发现塑料柱断了一根

usb插座明显补焊,但是焊接质量不好

手术刀纠正引脚

对断开的引脚补焊

排除明显短路情况

对cpu损伤引脚打阻值,确定正常后上电

主板开机正常
更换一个质量好的插座

焊接完毕,上液晶

电流正常

开机正常

安装测试

功能全部正常

现在可以确定了机器是插着优盘被摔,导致USB脱落撞击了CPU,cpu引脚脱焊,短路。
输入USB有些松,可惜我这里没有合适的usb了,没法更换。

电池组

测试发现,usb读取优盘异常
拆下主板仔细检查
发现丢失一6脚芯片

经过线路功能反推,发现这枚芯片是升压芯片,电池升压后给主控与usb供电。
使用升压板代换,学习机功能全部正常。
又经过半个小时芯片分析,确定了这枚芯片型号,淘宝3毛一个。
考虑到这台学习机已经基本修好,只差那一枚3毛芯片,而且我家用不到,故寄回给坛友继续使用。
两个小时搞定,又给坛友省了300大洋

网友A:
牛掰了,哈哈,恭喜修复
超出该会员今日打赏额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掰了,哈哈,恭喜修复
超出该会员今日打赏额度。。。

这个没难度,细心一点就ok了

网友B:
哈哈,我来了,今天才有时间过来,学习了。。。
再次感谢我蛋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来了,今天才有时间过来,学习了。。。
再次感谢我蛋哥。。。 ...

超版终于有时间来数码之家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