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linx] 硬盘在通电时候有蜂鸣声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0-05-15):
通电的时候会响两声。一大一小,应该是电感发出来的,类似于短路的那个时候的声音,这个是正常现象还是异常?固态现在使用正常。但是有时候跑圈会掉盘

补充:看如下的评价,你们别吓我好不好?我用USB硬盘盒也是这个情况,不过用其他固态没这个情况。

网友A:
某个元件可能快要坏了,找找是哪个电感或电容,换掉吧。

网友:
台式机的话赶紧换电源吧

网友:
可怕,不会爆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个元件可能快要坏了,找找是哪个电感或电容,换掉吧。

会不会是芯片所需要的电流太大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芯片所需要的电流太大造成的?

正常情况下,电流再大也会静悄悄的,不会有大的电流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电流再大也会静悄悄的,不会有大的电流声的。

就是瞬间,测了有3.3v1.8v1.2v,听不出哪个电感,经常性掉盘,死机

网友B:
电感的电流声应该是正常的吧,电感有些做的好 是听不到的,有些就会很明显。这和线圈有没有缝隙有关系我记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的电流声应该是正常的吧,电感有些做的好 是听不到的,有些就会很明显。这和线圈有没有缝隙有关系我记 ...

我其他的板子都没有听到,就这一块有。能够正常开卡,不过经常性掉盘卡死。死机

网友:
明显是电容炸了,查一下,翘掉就行了

网友C:
如果你离得特别特别近,那是很正常的,电感发出的声音,因为通电主控会识别颗粒,瞬间耗电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离得特别特别近,那是很正常的,电感发出的声音,因为通电主控会识别颗粒,瞬间耗电较高 ...

在一米之外都可以听到。

网友:
第一次听说固态硬盘也会啸叫

网友:
电感啸叫 可能是电感要挂了或者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一米之外都可以听到。

那有点严重...

网友:
将所有电感用胶点一下,试试。
如果是质量问题那早晚也要坏,做好备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