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坏的小电机

楼主(2020-05-15):
老丈人给的一个小电机,看样子应该是剃须刀里的,加电不会转,看着是进水的,量一下阻值无穷大,拆开看看,电刷和换向器有绿锈清洁完测量没问题,装起来还是不行,时转时不转,先不管了

网友A:
测换向器三个铜片,两两之间的电阻

网友:
电刷掰一掰,接触不够紧了。

网友:
换向刷交叉装上就好了

网友:
换向器缝隙里面用牙签剔干净,电刷压紧一点。

网友:
酒精清洗电刷换向器,用小竹片刮刮,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换向器三个铜片,两两之间的电阻

正常的,量电刷有时通有时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