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c887+ 为啥不能用?

楼主(2020-05-15):
机器上的这片坏了,淘宝买了一片,为啥不能用?各位大师有知道的吗?这里面有软件吗?难道厂家原来的那片是定做的?

网友A:
没有可能不能用,你自己查查是否焊接良好,是否芯片坏了,比如一开始坏的或者被你焊接的时候搞坏的。
另外这个芯片有一百多字节的备份RAM区域是可以存储用户数据的,新买的片子这个区域是空的。如果厂家在出厂时就在这里预置了数据,比如说校准数据,那么你换一个新的肯定不行。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赞同

网友:
没有初始化,初化后消耗电池后一般可以用10年。没有初始化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可能不能用,你自己查查是否焊接良好,是否芯片坏了,比如一开始坏的或者被你焊接的时候搞坏的。
另外 ...

应该是ram里有数据,如果是ram里面数据坏,那就只能向厂家买了,这个数据有办法拷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ram里有数据,如果是ram里面数据坏,那就只能向厂家买了,这个数据有办法拷贝吗? ...

这个数据在你把芯片断电的那一刻就消失了,这个是必须有备份电源才能保持。同理你自己也不见得可以写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据在你把芯片断电的那一刻就消失了,这个是必须有备份电源才能保持。同理你自己也不见得可以写进去 ...

有办法把正常的芯片里的数量读出来,在拷贝到芯片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ram里有数据,如果是ram里面数据坏,那就只能向厂家买了,这个数据有办法拷贝吗? ...

LAB TOOL-48编程器 可以对这个芯片读写操作
不过这编程器有点历史不太好找,虽然当年是大名鼎鼎的

网友:
当然也可以外挂一个单片机做个下位机通过串口连接电脑读写

网友B:
同意4楼,887默认是关闭的,第一次使用需要先初始化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意4楼,887默认是关闭的,第一次使用需要先初始化一下

呵呵,没玩过这877的人只会想当然的YY,却得到楼主的不停YY。本来很简单的随便用单片机初始化一下就能用的,偏偏还有啥RAM。算了我不是帮帮帮帮团的。

网友:
887里面有一百多字节的nvram 可以存一些信息 比如SN之类的东西。
就得看机器里面的软件是怎么实现的了 是只把887当成时钟 还是存了什么其他东西。

网友:
这片子,反正我用起来很诡异,还不如ARM片子的片内RT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没玩过这877的人只会想当然的YY,却得到楼主的不停YY。本来很简单的随便用单片机初始化一下就能用 ...

很可能楼主不是玩单片机的,否则也就有办法解决了。

网友:
我也在设备上拆了一片,楼主感觉研究